[外设] Aigo充电宝充电效率1A升2A改造记

楼主(2020-04-28):
起因:
以前充电宝盛行时,从某东上购入两个同款aigo充电宝,走到哪里都带着,手机快没电就随时拿出来充,再也不怕手机没电了。不过,由于容量较大(标注13000mAh),而充 电只有1A,要充满充电宝一般要花费很长时间,所以买两个轮流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手机都已经是超级快充了,带个充电器只需少许时间就可以充很多电量,一般够用, 所以充电宝就一直放到一边没有使用过了。不过,在论坛闲逛时,看到坛友k1503发的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04),弄得我心里也痒痒的。最后决定也来改造一番,让充电宝继续服役。

过程:
由于网上使用IP5306的充电模块也多,但是并不适合我要改造的充电宝的空间。只有自己动手量量尺寸,画个电路(主要原理图简单,顺便检验一下所学的画图知识)。于是,去JLC注册了一个号,画个图,简单layout一下,OK5元打个板5张,元件器也是上面顺便买了。收到货后,风枪、铬铁上场,全部安装完毕。改造所需元器件共计4.1元,电路板均价1元,共5.1元成本。

成果:
试了充电,有1.85A,数据手册上叙述是2.1A充电,效率91%,折算下来理论值是1.9A左右,算是不错的。
再试试放电,发现效果不佳,不同设备输出不同,甚至有部电池有问题的手机放电只有0.34A,而用另一部未改造的原装充电宝充电有1.26A,不知道具体原因,非常迷茫(不过在分析后,我想问题应该是看负载是否支持2A充电)。
坛友k1503测试出来是1.5A,不过根据手册看应该不会这么低,是否是负载的原因呢?后续再研究研究问题所在。
好了,全部测试结束。
后续思路:
可以再加入一款支持快充协议的芯片,从而与IP5306配合支持快充或者再看有没有其它充电管理芯片。

图1,2:收到的打板样片

图3,4,5:安装元器件,改造完成

图6:空载效果

图7:充电试验

图8:放电试验

网友A:
去JLC注册   , JLC是啥网站 ?

网友B:
15w以下的输入对于超过5000mah的移动电源来说充电实在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JLC注册   , JLC是啥网站 ?

嘉立创,买配件的

网友C:
你这充电宝双口2.1a已经不行了,一起放电也就平均1a一口了。既然有风枪可以试试IP5310,3a

网友D:
电压掉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充电宝双口2.1a已经不行了,一起放电也就平均1a一口了。既然有风枪可以试试IP5310,3a ...

对的,研究一下,有好几种这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掉的厉害

嗯啦,电流估计是负载协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w以下的输入对于超过5000mah的移动电源来说充电实在太慢了,

就是太慢了。再研究其他的看看。

网友E:
既然自己做板子了,为什么不给输出加上万能协议芯片,不支持PD,至少也得支持常规的苹果,高通,华为这些常见的协议吧。

你还在迷茫为什么不同的设备输出不同,就是因为没协议啊,不支持的协议只能按照插在电脑USB最大500mA算。

加上协议芯片,适当提高点线补,苹果充电1.5A不成问题,安卓支持QC更是2A不在话下。

网友:
就是,都自己做板子了,再把原来的板子改上快充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自己做板子了,为什么不给输出加上万能协议芯片,不支持PD,至少也得支持常规的苹果,高通,华为这些常 ...

后来发现是这个协议问题。比如短接D+和D-后对于那部有问题的手机都能稳定1A的输出。后续可以考虑加入协议芯片或者换其他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点个赞哈哈,看来楼主要打下一个版本了

网友:
我后来改了大电感, 放电还是那个鸟样, 充电还过得去

网友:
板子那么空,可以放两个5306,每个USB输出一个,而且,怎么不多排几个在10*10上呢??这样5块钱好浪费,多排几个可以打好几十片出来

网友F:
这个板子画的有很大问题,这个ic输出是内部取样,8脚布线就必须粗和尽量靠近usb+,你的走线太细也没做开窗覆锡,电感离sw引脚也过远,还放到了反面,一个过孔的阻抗就不小,导致整体输出损耗太高,本身这个ic性能就是个鸟样,这样一来就更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画的有很大问题,这个ic输出是内部取样,8脚布线就必须粗和尽量靠近usb+,你的走线太细也没做开窗 ...

才学会画最基本的,很多画图细节没有掌握。比如layout不美观等问题。看大神画的板子,布局这些很好看,其他注意事项都知道。我暂时还没有掌握。

网友(2020-08-11):
手头一个充电宝也想改快充,但是无奈不会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