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 光固化3D打印笔拆解

楼主(2020-04-28):
偶然机会,从朋友那里得来一支光固化的打印笔(虽然是坏的),拆开来看看,做工用料都还是不错的,比市场上几十块的FDM的打印笔好的多的多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笔头碎掉了(不知道哪个熊孩子的杰作)~~
总共三个按键,
尾部一个,用来开机和调速
笔头两个,一个用来控制UV LED的开关,另一个用来控制出丝(点动出丝,或者双击自动出丝)

笔头旋转打开,可以取出光敏树脂墨囊,笔头上有三个紫外线LED用来使挤出来的树脂固化

墨囊先拆开看看,结构还算比较精密,螺杆螺母加硅胶套,类似注射器的结构
螺杆旋转,带动活塞向前运动推出树脂

拆开调三颗螺丝(请忽略碎掉的笔头),三颗紫外光LED就可以取下来了,
LED PCB后部连接金属套,帮助散热(这个设计我喜欢)
两个金属簧片插在注塑件里,笔头旋转对齐后,正好与笔身上弹簧触点接触,
顺便取下这两颗固定小螺丝

翘掉开关,向后拉出,笔身外壳和内部分离
450mah 口香糖锂电,做个还不错,不像杂牌
控制PCB,与尾部开关通过排线连接

尾部开关PCB,
贴片开关周围竟然有六个贴片LED:sweat:,有点雷,不知道设计师作何用意
micro USB接口,这个PCB反面还有几个贴片元件,估计是用来驱动强大的LED的吧~~~

拆掉排线,卸掉两颗螺丝,PCB就可以取下来了,后面是电机电池插座
用的STC单片机,具体型号被打磨了,反面还有一块芯片,也是被打磨过了
其实原里很简单,就是用来控制电机和头部LED

来拆这个减速电机吧
取掉四颗螺丝,电机和联轴器就可以取下来了,小电机还贴了EVA棉用来降噪减震,考虑的很贴心(也可能是为了减少固定间隙,让电机不要晃动)
联轴器一端是花键,用来传动给墨囊输入轴,另一端是半轴套连接减速电机(这个减速电机成本都要将近20,大家可以TB搜下,DIY利器)

诺,就是这么个挤出原理

注塑件及PCB上用的贴片元件,质量都非常不错,算是良心用料了

拆解全家福~~~

现在市场上还真的挺难买到这类产品了,大多数都是玩具FDM热熔积的
良心产品何处找啊~~

网友:
想起《西部世界》片头画面

网友:
默默观察学习中

网友(2020-10-30):
看起来挺简单的,要么我们仿造一个?

网友(2022-10-20):
第一次见这种打印笔,学习了

网友:
这做工没得说

网友:
在简单点 可以当锡浆笔 或者焊油笔

网友(2024-05-16):
非常详细的拆解

网友:
光固化还有打印笔呢?  还真头一回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