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夜之间,进入LED时代。

楼主(2020-04-28):
几年前,还是荧光灯,节能灯。。。。。。。

这两年,突然,普及了LED了。这种低能耗,高亮度,不频闪的灯具,走进来千家万户。

于是乎也开始进入修仙的LED。

看到便宜的就忍不住要买,买买买。

验明正身,瓦数够的,有大仙已经测过了。

这里就要讲了,为什么要这么打螺丝?旁边都有安装孔的,非要打在透镜上,扭力一过,就破了。。。。。

现在都是用的电动螺丝刀,或者气动。。。。。。

这个盖子是这样安装的。。。。。。

大牌,做工够扎实。

厚度还可以。

灯板部分。

哎。。。。。。

铝基板,好评。

去掉透镜部分。

驱动为一体焊接在灯板上。(有见过是驱动跟灯板是分离的。不知道哪种好。希望解答。)

破了的部分。

自己修成圆孔。好看多了。

铜线圈

所有的安装孔都是空着???这里要批评线长,拉长,攻城狮,设计师。

总的来说,给89分。多了,怕骄傲。

楼主:
二楼来拆个欧普的。

这个瓦数要大一些。

送了个接头。

驱动在中间。

透镜部分,这里要问一下?为什么会有空灯珠?

驱动磨砂

灯带连接处。

驱动跟线连接处。

这个要翘开。

费劲。。。。。。。。

无损打开了。

驱动

正面

连接处。

灯带连接。。。。软连接。蛋疼。

这样的。。。。。。

感觉好脆弱。

也有几个空位安装孔。

复原。

接个插头来看看,母牛的。

自从有了海鲜,我就不大用手动螺丝刀了。方便嘛。但是有些螺丝还是要用手动的,电动的一下子就打花了螺丝。

速度快多了。(差点打滑丝。)

亮度。18个灯珠。多少瓦,大家自己换算。(标注是22瓦)

总的来说,做工都不错。都是大牌的产品。

抛砖迎玉,给有需要的大师傅们一个参考。

还有一个,以后来拆。

网友:
散热是硬伤

楼主:
所以,很多灯,都是那种玻纤板的,又没有散热硅脂,不知道会不会热死。

网友:
鱼:混蛋!晃死我了,快点儿拿走!

网友:
灯珠好像有些烧掉了!

网友:
那个TCL的灯,驱动简单的跟1一样,续流二极管也集成在了芯片内部,科技进步啊~
没分了,明天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来拆个欧普的。

这个瓦数要大一些。

欧普的是个双色灯具,只使用了单色。补齐驱动元件、光源灯珠,就是双色的。

网友:
你的电钻明明是哈博的,不是海鲜的

网友:
顺便改小点输出电流,降低点功率,寿命会长多了

网友:
接上12伏转220伏逆变器也不错,可以配合QC2充电宝加触发器,改成摄影补光灯。

网友:
TCL怀疑是个假货,,质量实在是太差了,模组连个激光标没有,透镜外壳还为了打孔磨掉,从来没试过。。我们给雷士,阳光,佛阳,正泰OEM,身边有朋友做美的,三雄极光及欧普tcL的。。从来没见过这么烂的货,,

网友:
几年前已经我家已经全换LED了 楼主这个用料如此少 厂家一定花不少功夫研究缩水大法

网友:
当然驱动跟灯板是分离的好,可以根据须要的亮度选择适合的驱动

驱动为一体焊接在灯板,会提高灯板整体的发热量,大幅提升led的衰减速度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模组的LED散热不好,直接用还凑合,如果有灯罩,可以直接去掉模组透镜。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A:
房间照明建议还是买贵一点的,比如说松下之流,对眼睛好点
便宜的led光色和光谱没法看的

网友B:
我从不买这些品牌的,贵的要死质量也不见得好多少,有时设计还反人类,都是买公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不买这些品牌的,贵的要死质量也不见得好多少,有时设计还反人类,都是买公模的。 ...

都差不多。无非就是用料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照明建议还是买贵一点的,比如说松下之流,对眼睛好点
便宜的led光色和光谱没法看的 ...

是的。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