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网友改装自己手头的494电源 给出了改装图

楼主(2020-04-28):
494芯片与7500通用的 通俗的讲  大多数都是2脚控制电压 15脚控制电流 改可调非常简单稳定
这也是明纬S350-27风生水起的原因吧

以上为3款电源的改装 更多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91&extra= 更为详细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可以试一试了

网友A:
494/7500 电源改可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7500 电源改可调方法

494改可调,简单稳定实用,不可缺少的桌面电源

网友B:
其实明纬改可调是挺稳的,炸机的注意是因为功率使用问题,明纬虽然标350w,但是是10年的产品,很多已经老化,我拆过几台明纬主滤波680都衰减到560左右了,减少到300w就可以,每台体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明纬改可调是挺稳的,炸机的注意是因为功率使用问题,明纬虽然标350w,但是是10年的产品,很多已经老化 ...

是的,肯定会有失容。另外主要调流自激解决掉,别的都还算不错,实测过有的超额40v13 A  将近500W  风扇呜呜的转  494太简单实用了这也是很多人玩的原因吧,网络电源改着太麻烦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