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磨带的洋垃圾电源被我搞坏了,修好共模电感后,现在彻底炸了

楼主(2020-04-28):
拆之前是好的,拆开就坏了
共模电感两个线圈的两端电阻无穷大,难道是电感开路?而且是两边都开路?有这么巧吗?
奇怪的是,整流桥输入端没有电压,输出端却有300V的电压,什么情况
修正:上面那一条,300V电压有误,我看错单位了,是毫伏。这么看来共模电感开路可能性更大了。

还有变压器高压端没有电压。
是哪里坏了,共模电感吗?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220V输入线接在整流桥,跨过共模电感

更新:是共模电感两边都开路了,现在已经修好共模电感了,但是还是没有输出
整流桥直流输出只有207V电压。交流输入 232V,不是交流整流成直流电压会更高一点的吗?难道整流桥也坏了??

再次更新:正在带电测量的时候芯片炸了,吓我一大跳!不修了,现在再引出一个问题,带电维修的时候,是用1:1隔离电源安全,还是中间加个漏电保护器安全?

网友A:
难道不对吗?220那边也无穷大,桥这边也无穷大,对啊,当你量着滴的时候就崩了

网友:
哈哈,手痒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对吗?220那边也无穷大,桥这边也无穷大,对啊,当你量着滴的时候就崩了

...

我量的是这两个地方的阻值,不应该是通的吗?不通的话,整流桥输入那边不就没电了。不过奇怪的是,现在整流桥的输入端没电,输出端有300V的电压,是感应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量的是这两个地方的阻值,不应该是通的吗?不通的话,整流桥输入那边不就没电了。不过奇怪的是,现在整 ...

可能电容存的电压 你放下电再试 按你的量法应该通才对 你是用的二极管档吗 还有这不是洋垃圾 这就是换壳版 垃圾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的是这两个地方的阻值,不应该是通的吗?不通的话,整流桥输入那边不就没电了。不过奇怪的是,现在整 ...

额又看了下,没量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容存的电压 你放下电再试 按你的量法应该通才对 你是用的二极管档吗 还有这不是洋垃圾 这就是换壳 ...

拔掉插头后电容很快就没电了,插上就有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拔掉插头后电容很快就没电了,插上就有电,

那估计共模电感是好的

楼主:
主要是这种电源,不拆来看看不知道好坏啊,所以心里就痒,手就痒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量的是这两个地方的阻值,不应该是通的吗?不通的话,整流桥输入那边不就没电了。不过奇怪的是,现在整 ...

这两个地方,我感觉是防雷的吧,锯齿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容存的电压 你放下电再试 按你的量法应该通才对 你是用的二极管档吗 还有这不是洋垃圾 这就是换壳 ...

上面那一条,300V电压有误,我看错单位了,是毫伏。这么看来共模电感开路可能性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估计共模电感是好的

上面那一条,300V电压有误,我看错单位了,是毫伏。这么看来共模电感开路可能性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一条,300V电压有误,我看错单位了,是毫伏。这么看来共模电感开路可能性更大了。
...

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地方,我感觉是防雷的吧,锯齿状。哈哈

嗯,这个设计是高压放电的,抗雷击就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B:
额 那前面没问题 后面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容存的电压 你放下电再试 按你的量法应该通才对 你是用的二极管档吗 还有这不是洋垃圾 这就是换壳 ...

用的电阻档,这种电源很少有用上共模电感的,输出还有电感。很多电源没有这两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那前面没问题 后面的事

上面那一条,300V电压有误,我看错单位了,是毫伏。这么看来共模电感开路可能性更大了。

网友:
先电感4个脚补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那前面没问题 后面的事

拆开看了,是共模电感的两个线圈都开路了,稍后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