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老产品没有二维码恢复密码怎么办?教你生成密钥恢复密码!

楼主(2020-04-28):
这是拆机区,不能违规,密码问题后面说

今天,某小区管理处的负责人来电,表示有一路电梯摄像头前几天时不时闪“资源不足”,然后前两天直接莫名其妙“密码错误”,直接无图像。今天再次报告说录像机连摄像头IP都搜不到了!

我分析,估计又是固件崩了。。。。直接带上备件,都不检查了直接更换新设备。旧的拿回来。

wechat_upload15880844365ea83ed44d377
摄像头

wechat_upload15880844375ea83ed5677c9
单灯

wechat_upload15880844385ea83ed65f7ab
1网1电

wechat_upload15880844395ea83ed766b4d
电梯设备

wechat_upload15880844405ea83ed86281e
标签,这种大二维码的都是古董了

wechat_upload15880844415ea83ed965ed0
全铝机身(不得不提一句,现在很多中低端海康的都是塑料的)

wechat_upload15880844425ea83eda61ba2
打开

wechat_upload15880844435ea83edb6cc34
第一眼看见超大号的rom

wechat_upload15880844445ea83edc77cc5
CPU,2013,第1次见这个丝印。之前拆的都是2015。

wechat_upload15880845045ea83f18a121f
RAM

wechat_upload15880845055ea83f1989e41
dc-DC

wechat_upload15880845065ea83f1a81e22
1电1网10/100

wechat_upload15880845075ea83f1b79e04
拆开

wechat_upload15880845085ea83f1c62a26
单灯

wechat_upload15880845095ea83f1d43c67
拆掉透镜

wechat_upload15880845105ea83f1e211b9
单灯,

wechat_upload15880845115ea83f1f42feb
rtl网卡

wechat_upload15880845125ea83f20372dc
居然还有时钟电池!第1次见这种在线式摄像头带使用电池的。我见到的都是那种离线式摄像头才有电池。

wechat_upload15880845715ea83f5b51ab4
各种电路不介绍了

wechat_upload15880845725ea83f5c45da6
cmos

wechat_upload15880845735ea83f5d49458
大概1cmx1cm,应该不是720,比720高。瞎猜960。1080没那么小

wechat_upload15880845745ea83f5e2e389
装回

wechat_upload15880845755ea83f5f0020b
开机自检正常

wechat_upload15880845765ea83f6012c7d
sadp扫描IP

wechat_upload15880845775ea83f610ac5e
好家伙!IP居然跑1网段了,我做的监控全都是在2网段的。原来这个摄像头不只是密码跑飞了,连IP都跑飞了。想尝试改网络参数,密码不对改不了

以下为教程

wechat_upload15880845785ea83f62213c0
准备恢复密码,居然没有二维码!不知道是固件跑飞了还是这些早期摄像头就是没有的。好的吧,密钥吧。密钥这个功能本来是让我们提供给厂家用的,现在自己解决

wechat_upload15880845795ea83f6337b22
选择导出密钥,将会获得一个xml文件,这个文件以文本形式打开是这样的密钥文件

wechat_upload15880846175ea83f89c1366

编辑成二维码格式的文本:
在第一行输:B:(型号)
在第二行输:SH**(刚才导出的密钥)

wechat_upload15880846185ea83f8a9e8b7
然后找个二维码生成网址,把这两行东西复制进去。注意不要不小心多一个空格

wechat_upload15880846195ea83f8b92ba9
在海康公众号申请恢复,扫码,会提示让你输入自己的邮箱,接收密钥。(如果是正常的扫码恢复的话,这一步应该是生成安全码)

wechat_upload15880846205ea83f8cb0ceb
输入了自己邮箱之后,会接收到一个密钥,保存到电脑

wechat_upload15880846215ea83f8db439d
导入到sadp。重置新密码。

wechat_upload15880846225ea83f8e9cfbe
重置成功

wechat_upload15880846235ea83f8f898d0
修改网络参数成功

wechat_upload15880846245ea83f9089292
web成功

wechat_upload15880846255ea83f9198014
960p,130w像素,吁~

wechat_upload15880846375ea83f9daa2c9
用自己的录像机测试。取流成功

最后的最后,这个摄像头应该确实是固件有问题的,或者是ROM坏了。有些设置经常会乱跑,比如网络地址和密码,有时候断电重启两下之后Ip又变回默认192.168.1.64

这些方法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百度上貌似没有。
做安防入门的或者喜欢捡垃圾的可以Mark一下哈
如果觉得有用就求个三连吧

网友:
马克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谢谢楼主辛苦写教程,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我这捡垃圾捡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恢复,收藏备用先

网友A:
这跑IP是啥毛病呢。我们项目上也有一个地方摄像头也是跑IP,每次都是那一个,店里每天晚上都会断电,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跑IP是啥毛病呢。我们项目上也有一个地方摄像头也是跑IP,每次都是那一个,店里每天晚上都会断电,不知道 ...

我这个也是这样,断电一两次之后就会跑回默认的IP,应该是固件坏掉的。

网友:
海康的东西还这么扯淡啊

网友:
厉害厉害向大佬学习,收藏备用

网友B:
有两个大华的,求指教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支持

网友C:
不错,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你这个是海康的工程款吧,海康的工程款多数都是铝合金的,质量好,耐用,防水散热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大华的,求指教

大华的不知道,我们没做大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大华的,求指教

大华有工具管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你这个是海康的工程款吧,海康的工程款多数都是铝合金的,质 ...

没有什么工程不工程款的说法,而是你拿什么档次的货。这种外壳的海康摄像头现在貌似拿货200左右就有。

网友E:
sadp有个版本可以重置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dp有个版本可以重置密码的

所有版本都确定过了,是摄像头的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这个摄像头就是没办法生成二维码。

网友:
不同设备也不太一样,有的容易重置密码,有的就必须这样弄,发文件还挺容易的,客服效率不错的,我收的几个录像机都这样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华有工具管家

哪里下载?

网友:
太好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