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可换电池8.4-18.5V的平衡充动力电池盒,再不担心电机供电了

楼主(2020-04-28):
用闲置的18650电池,做2S,3S,5S三输出电池盒,充电用2s,3s平衡充(我家只有这个),这样就不挑电池了,可以满足各工具电机的使用
及灵活了,给自己赞一个,你们喜欢吗,喜欢可以上到6S,哈哈,可以外挂给很多充电用具供电了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线多了点

网友A:
线细了 再就是触点能过大电流?

网友:
小白,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B:
就是用一次就得充电,要不隐患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细了 再就是触点能过大电流?

线是这个接头的最粗的了,触电这个真没有测试过,买这种就是因为触点比较紧,没买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一次就得充电,要不隐患大

用完得充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是这个接头的最粗的了,触电这个真没有测试过,买这种就是因为触点比较紧,没买弹簧的 ...

得自己加工接头或者输出插头换那种航模电池插头 那个几十a没问题 这个线12v电钻应该凑合 4s以上的工具不行 电流都是要几十a

网友:
这个平衡充是出口澳洲的那个海关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细了 再就是触点能过大电流?

那线不小了,4-5A电流应该没问题,一般充电也没这么大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线不小了,4-5A电流应该没问题,一般充电也没这么大电流啊

仔细看哦 他有供电线的 给电动工具快捷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