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5元的50W 工地灯 实际设计到了68w 佩服啊~

楼主(2020-04-28):
灯板拆下来了  准备加硅脂了  要不用不住 后面还要加散热器

芯片用的是 CYT1000AE
查了下手册   按照5.6欧姆的限流电阻  每个芯片输出100ma  等于3个芯片并联300ma   改电阻就可以改电流

只是这老板有点厚道  50w的灯用 68w的led  因为68个 1W的 2835   电流也做足了 看来只要加强散热 这个灯的潜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灯功率足,但散热是硬伤呀,50瓦的灯散热铝得三五百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功率足,但散热是硬伤呀,50瓦的灯散热铝得三五百克吧。

所以要加散热器 要不坏得块

网友:
到时散热铝板都比灯贵得多了,呵呵

网友:
灯板尺寸多少?

网友:
估计是温升后功率变大一点,最好找一个旧的12伏工业电源,高压侧电容取电给灯具降低频闪,低压侧接旧显卡拆的散热器风扇供电。麻烦的话建议想办法降功率,串联工频变压器线圈,或者电容器等,尽量把功率降低到10到20瓦。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封装的只有0.5w

网友C:
CYT1000AE 规格书上说明最大也就能输出60ma电流
5.6欧姆 电阻也就是芯片输出电流 调节端
这灯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封装的只有0.5w

这货一加电就显示40瓦,按道理如果0.5一个,68个,也没有40W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货一加电就显示40瓦,按道理如果0.5一个,68个,也没有40W吧

兄弟,你只算了LED的标称功率,没算被超功率部分。
也没算线稳芯片本身的耗散功率!
假设68颗LED全串,那么额定电压大约210V,
220V交流整流后得到310V脉动直流,如果有电容拉平,那么30%左右的能量被恒流芯片发热掉了。没有电容好一点,但一定有频闪。
如果是34串,那么恒流芯片发热更离谱,直接超过整灯50%
这就是为啥我个人不喜欢线稳的原因。

网友:
灯是不错,就是线性恒流效率有点低,有条件自己改驱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只算了LED的标称功率,没算被超功率部分。
也没算线稳芯片本身的耗散功率!
假设68颗LED全串,那 ...

专业!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只算了LED的标称功率,没算被超功率部分。
也没算线稳芯片本身的耗散功率!
假设68颗LED全串,那 ...

不是 34串  是68串哦    200多v  按照手册来的 是有电解一般270-290v   效率90%      如果没电解是  220-240v  效率80%   不过恒流值是根据电阻来的 这个是100ma  3个并联300ma了  所以功率是做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T1000AE 规格书上说明最大也就能输出60ma电流
5.6欧姆 电阻也就是芯片输出电流 调节端
这灯怎么可能有这 ...

那就是手册写错了  不知道哪个正确 他是写了5-60ma  但是下面给了个公式  是  0.6v除以电阻等于输出电流  然后 还有个曲线 你看下  实际在20欧姆以内的曲线 最小可以到100ma  也许手册写错了吧  实际装的电阻是 5.6欧姆   可能厂家是这么考虑的按照芯片的最大工作电流来 一般芯片都有个误差 不会最大低于60ma 如果70ma的话   那么倒是能达到标称50w 等于  68w×0.7吧  毕竟芯片的最大电流肯定不会恰好在60ma 应当还能上去点 否则产品一致性的问题 如果通过电阻设置电流的话 就设置不到6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封装的只有0.5w

300ma的 2835是 1w的   一直有1w的 因为2年前买的 那个1块多包邮的15w 的led灯 里面就15个 2835  实际做到了12w以上 用了2年了 寿命可以的 没坏

楼主:
198×34mm  灯板的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34串  是68串哦    200多v  按照手册来的 是有电解一般270-290v   效率90%      如果没电解是  220- ...

这位同学是否还记得定积分啊?不记得也不要紧。
假设300ma恒定,LED没过载在300ma下3.1V正向压降,那么68串压降210.8V,LED电功率=210.8*0.3=63.24W
再假设不频闪的最高效率情况,全桥后有1颗容量钢刚刚好的电容可以将310V脉动波谷填到维持300ma的电压约210V。
那么恒流芯片的耗散功率就是峰值310V的正旋波砍掉210V直流以下部分加上电容拉升部分的区间乘300ma得到的功率。这个值怎么都不会小于(310-210)/1.4142*0.3约21W!!!注意,这仅仅是恒流芯片白白耗散掉的功率。
你的功率计测量出来的功率应当大于63.24+21=84.24W!!!!!!!!!!
led获得的能量效率自己会算吧?
如果LED是150ma的或者其他电流值,只需要把上面的0.3换成你的电流即可。
如果LED被超功率使用,正向压降适当调高,一般不能超3.5V(快速光衰)
反之降功率使用,一般不会低过2.8V(成本不划算)

网友:
太高深了,看的云里雾里的,反正就是崇拜,反正我也买了一个玩玩

网友F:
在哪买的,给个地址,我也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买的,给个地址,我也买一个

都要链接我就贴了  https://s.click.taobao.com/6F76yjv  下单4.34元 返利30% 到手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