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PC5836方案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附简单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方法

楼主(2020-04-28):
手里有款拆机PC5836方案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这个芯片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其管脚和性能和晶丰的BP2836完全相同,可以直接替换)。默认空载电压设置的比较高(空载电压过高,带较小功率灯源,没有保护的话,很容易烧灯珠),在300V左右;LED端工作电流设置的也较大,在240mA以上。其中,有部分IC供电电容故障,造成带载弱亮且闪烁,更换电容后,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输出。这种非隔离恒流电源驱动电路比较简单,外围元件不是很多。可以非常方便的调整空载电压和LED端工作电流。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拆机PC5836方案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IC供电电容(4.7uF/50V)失容,造成带载弱亮且闪烁,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输出。空载电压270V,LED端工作电流240mA。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PC5836D,这个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其管脚和性能和晶丰的BP2836D完全相同,可以直接替换。

两种方案的非隔离恒流驱动对比图

晶丰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BP2836D相关资料

电流采样电阻RS1(1R30/1.3Ω)、RS2(2R00/2Ω),RS1与RS2并联;调整其阻值大小,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的大小,二者反比关系。Iled=200/RS

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R3(153/15KΩ);调整其阻值大小,可改变开路保护电压(即空载电压)的大小,二者反比关系。Vovp=2L/(Rcs*Rovp)*10^6

现在有些LED球泡灯,虽然用的是恒流源,但为了节省成本,缩水不少。下面是一款使用多灯珠串联光源的球泡灯使用的OB5628JP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电路有缩水。空载电压276V,原电流采样电阻是2R2/2.2Ω,实测LED端工作电流96mA,发热比较厉害,后换成3R3/3.3Ω,实测LED端工作电流64mA。这球泡灯出现的问题就是空载电压过高,LED端工作电流偏大,发热较大,使用久了,出现灯珠性能下降,造成LED灯珠烧损。

注:
高压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源对带载光源有一定要求,恒流是在相对条件下的。往往空载电压过高,带灯珠数量较少的光源时,会出现烧灯珠现象。建议使用高压恒流源时,空载电压如果可以调整,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适当调整。

针对此PC5836方案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分别改变电流采样电阻RS阻值、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Rovp阻值简单测试了一下。

原电流采样电阻RS1(1R30/1.3Ω)与RS2(2R00/2Ω)并联,去掉RS2(2R00/2Ω),原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R3(153/15KΩ)改为82K(灰红橙金),实测空载电压77V,LED端工作电流153mA。

原电流采样电阻RS1(1R30/1.3Ω)与RS2(2R00/2Ω)并联,去掉RS2(2R00/2Ω),实测空载电压220V,LED端工作电流153mA。

原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R3(153/15KΩ)改为104/100K,实测空载电压112V,LED端工作电流235mA。

原电流采样电阻RS1(1R30/1.3Ω)与RS2(2R00/2Ω)并联,将RS2(2R00/2Ω)改为(2R2/2.2Ω),原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R3(153/15KΩ)改为753/75K,实测空载电压130V,LED端工作电流220mA。

next

楼主:
附一:晶丰BP2836D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驱动

晶丰BP2836D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驱动,空载电压270V,LED端工作电流240mA。

附二:快速识别隔离式和非隔离式恒流源方法

1.非隔离式电源
是指在负载端和输入端有直接连接,因此触摸负载就有触电的危险。目前用得最多的是非隔离直接降压型LED电源。也就是把交流电整流以后得到直流高压,然后就直接用降压(Buck)电路进行降压和恒流控制。优点是成本低、简单、指标高。
这种非隔离直接降压型LED电源的主要技术特点:可从18V到450V的宽电压输入范围,恒流输出;采用频率抖动减少电磁干扰,利用随机源来调制振荡频率,这样可以扩展音频能量谱,扩展后的能量谱可以有效减小带内电磁干扰,降低系统级设计难度;可用线性及PWM调光,支持上百个0.06W LED驱动电源应用,工作频率25KHz-300KHz,可通过外部电阻来设定。通常其效率大约在88-90%之间,功率因素大约在0.88-0.92之间。
然而这种非隔离电源也有一些局限性,因为非隔离的电源会把交流电源的高压引入到负载端,从而引起触电的危险。通常LED和铝散热器之间的绝缘也就靠铝基板的印制板的薄膜绝缘。虽然这个绝缘层可以耐2000V高压,但有时螺丝孔的毛刺会产生所谓的爬电现象,使得难以通过CE认证。

2.隔离式电源
是指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有隔离变压器隔离,这种变压器可能是工频也可能是高频的。但都能把输入和输出隔离起来。可以避免触电的危险。一般来说,由于加入了变压器,所以隔离式电源的效率会有所降低,通常大约在88%左右。

这是两款外观相似的LED恒流电源,一款是OCP8161方案的非隔离式恒流源,一款是BP9011方案的隔离式恒流源。如何快速识别是隔离式还是非隔离式恒流源呢?方法很简单,看变压器次级出线,一线的是非隔离式恒流电源,二线或以上的是隔离式恒流电源。

OCP8161方案的非隔离式恒流源

BP9011方案的隔离式恒流源

注:以上观点,权当抛砖引玉,欢迎探讨!

如何识别隔离式和非隔离式LED恒流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91

网友:
真是非常实用的一贴!厉害!!

网友:
分析透彻。难得好文。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方案比较老了
等牙膏ing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有些驱动IC的厂家,一点社会责任都没有,推出的产品,在ALLDATA上面找不到说明书,厂家自己官网上也找不到,搞得神秘神秘的,一点都不像想做大的企业应该有的样子。
以蓝牙IC举例,珠海哪个派字的,最恶心了,老点的蓝牙芯片都没有PDF提供,且芯片上的丝印不是芯片实际型号,做集成做成了偷鸡摸狗的样子

网友:
图文并茂,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昨天修了个贴片型号的,型号不记得了,看原理图一样的。

是新买了,居然是电感断路,拆了电子镇流器上的换上恢复!

网友:
真是非常实用的一贴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最烦的就是有些无良厂家,搞了一个东东,然后啥都木有,反倒说不懂就不要搞

网友A:
这种驱动不能用在浴室,厨房等场景。
但是由于竞争杀价,最近的货已经很少见到隔离电源。

网友:
不错不错,恭喜精华

网友:
难怪是精华帖子,解释描述得非常清晰翔实,连我等老白都能看明白。

网友:
图文并茂优秀文章,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不能用在浴室,厨房等场景。
但是由于竞争杀价,最近的货已经很少见到隔离电源。 ...

实际上浴室的照明仍然在用。尤其是集成式的顶灯。说是全密封的,实际只有轻微的防护作用,不过出事故的倒不多。一方面吊顶本身挡住了大量汽雾,另外灯具本身也有一些防护。但使用时还是注意开排风驱潮为好。

网友:
很详细。现在很多LED恒流驱动芯片都查不到DATASHEET,这种情况一般都可以确定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好在电路原理不复杂,懂开关电源的都能分析得出来,但比较费时。楼主的帖子介绍得非常详细,图文俱佳,堪比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BP2836D的详细资料在alldata上反而下载不全。更全面的资料在万联芯城的网页上可下载到。网址为https://www.wlxmall.com/images/stock_item/att/AT1698574.pdf

网友:
一牛网有一篇“HA5836AE恒流驱动芯片/集成500V高压MOSFET/全电压工作/低成本高效率的恒流控制器”的帖子,可以参考,但介绍得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