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为MateBook 13 锐龙版 r5 3500U 16+512G 2020新款 简单拆解

楼主(2020-04-29):
        即将大四毕业,因为工作性质经常需要笔记本出差办公,上学时候用的17寸Alienware显然过于笨重,于是便打算出掉老本换一台13寸左右的轻薄本用于日常办公。
        在看了联想yoga14s、联想小新13pro、redmibook13、小米air13.3、thinkpad x395、二手戴尔latitude 7390等一系列这个价位的本子后,最终选择了华为matebook13。选这台机器最重要的原因是。。。本人颜狗一枚,机器太好看了!!!在颜值面前性能什么都是浮云
        最终因为家境贫寒选择了新出的锐龙版,相比之前的旧版锐龙貌似只是内存从8GB提升到了16GB,外壳LOGO从菊花变成了HUAWEI字母。
        26号京东下单,27号到手,把玩了两天感觉略有不爽,最重要的原因是无线网卡使用瑞昱8822,缩水严重!wifi和蓝牙同时使用干扰严重!用蓝牙音箱和wifi时鼠标甚至卡得无法使用!!便萌生了自己换网卡的想法,上网查了半天,除了intel版的matebook13拆机视频,锐龙版的一点信息都没有。。。
        本次拆机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无线网卡能否更换,准备tb下单一个intel的ax200之类的网卡自行更换。现在是29号凌晨,这机器在我手里两天就被我拆了,哈哈哈,至于其他使用感受、优缺点,我会在文章末尾说明。

1、机器外观
首先拿到机器上手就感觉好看,很喜欢。
13寸的大小很适合出差办公,甚至还没有普通A4纸大。
官网给的参数是286mm × 211mm × 14.9mm,重量1.3KG。

2020新款的华为笔记本貌似都从菊花LOGO改为了HUAWEI字母LOGO。

擦腚。。。揩鸡。。电流轻松跑上去
屏幕轻松点亮

电源指纹键特写。

触摸板特写,这块大触摸板用起来感觉还是挺棒的。

侧面特写,很薄。

机器进风口位于底部,出风口位于转轴部分。

买的win10版,理所当然是win10家庭普通版的,也懒得联网激活了,直接重装专业版。

重装ing。。。

和即将下岗的17寸Alienware比比大小,感觉就像习武之人和娘炮的区别。。。
以前我都把macbook13 air之类的称作娘炮本,没想到现在我也用上娘炮本了

65W的TYPE-C充电器挺方便,可以试了下可以给iphonex快充,应该是PD协议的。
另外拿PD充电宝试了下也可以给电脑充电。

跑个喜闻乐见的鲁大师

2、机器简单拆机

机器背面,有给进风口和扬声器的开孔。(ps:标签贴纸被我撕了)

除了一眼能看到的6颗梅花螺丝外,另外四个脚垫下还有四颗十字螺丝。

拧完所有螺丝后,D壳还有卡扣固定,可以从出风口位置慢慢撬开,一圈都是有卡扣的。这里需要用到巧劲而不是大力出奇迹。

拆下的D壳。

CNC工艺,质感和做工都还可以。

拆掉D壳后内部的样子。

散热模组,采用双铜管双风扇的结构。压一颗Ryzen 5 3500U应该是足够了。

华为宣传的什么鲨鱼鳍风扇??风量提升降低噪音?
反正我用起来感觉噪音还是有点大。。。

电池,目测三块电芯串联,额定电压11.4V,额定容量41.7Wh。

硬盘采用西数SN730 512GB,性能还算不错的一块NVME固态硬盘,貌似也是西数黑盘。
机器能升级的地方只有这里,唯一一个M.2接口,要想升级硬盘还需要拆掉原硬盘。
由于螺丝贴有易碎标签,这里就不拆下来了。

本次拆机的目的,看看无线网卡能否更换。
辣鸡瑞昱8822无线网卡,很多用户反应蓝牙wifi干扰断流,貌似只有锐龙版使用这个网卡,不知道华为后期能否解决。

右侧TYPE-C接口,只支持视频输出+数据传输的功能

左侧耳机接口和TYPE-C接口,TYPE-C只支持充电+数据传输的功能

屏幕面板摄像头排线,以及做在了转轴上的WIFI蓝牙天线。

电池排线

扬声器的排线小板

屏幕排线

RT3663BC,查了下似乎是给AMD移动CPU使用的PWM电源芯片。

部分特写

再来一张屏幕漏光情况

3、个人使用感受
【声明】由于个人使用感受比较主观,我的观点您不一定认同,请网友们,特别是华为海军们轻喷!!!
机器使用了两天,总结下优缺点吧。
优点:
1.颜值无敌!!!轻薄便携!!
2.屏幕素质很棒。2160*1440分辨率 3:2的100%sRGB屏幕很适合办公场景。
3.外壳做工质感在这个价位来说还算可以,比美帝良心想之类的舒服,但离apple还有差距,但是价格摆在这里,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提一下CD壳之间的框是塑料+金属漆的。
缺点:
1.wifi、蓝牙干扰严重!十分影响使用!!!
2.键盘灯只能亮15s,没有其他设置,不知道设计师咋想的(貌似2020款的intel版才可以支持键盘灯常亮、关闭)
3.我这个键盘空格键会咯吱咯吱响,就像那种老旧自行车的声音。
4.接口少就算了(就两个typec),还不是全功能接口,一个充电+数据,一个视频+数据。。。
5.风扇噪音略大。可能是amd的U发热较大。
6.屏幕漏光严重,但这个是通病,还能接受。

网友A:
的确和apple有差距,华为还需努力

网友:
这做工,很荣耀。
matebook 从此不用再考虑。

网友:
最大的缺点是与小米品牌的一样维修人员没有电路图

网友:
天热了我9年的Iu本运行程序就呼呼转,冬天温度低声音就小  有钱改装上水冷.  超薄本不考虑.

网友:
谢谢分享,火钳刘明

网友B:
这个设计很像那个只有一个TypeC接口的“友商”电脑,可能出门多少都要带个转接器

内存估计也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缩水缩到网卡也是第一次见。

不知道键盘手感如何,会不会比友商的所谓“蝴蝶”键盘按起来舒服?

网友:
感谢分享,颜值在线

网友:
明显是双热管,双风扇,你却说是单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很像那个只有一个TypeC接口的“友商”电脑,可能出门多少都要带个转接器

内存估计也是直接焊接在 ...

内存板载16G DDR4,无法升级不过应该也够用了。键盘手感还行,键程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和apple有差距,华为还需努力

主打性价比的型号就不要何apple比了吧,要比也要拿对于高端的来比呀

网友C:
锐龙5 4500U不香吗,为啥49年入国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锐龙5 4500U不香吗,为啥49年入国军?

yoga14s的r7 4800u更香,但是我对cpu性能要求不高,主要轻巧便携。

网友:
就差风扇没法做成固态。网上看到用超声波能让物体悬浮,应该在特定频率腔体下产生气流,做到笔记本里无需叶轮叶片可固态吹风散热。之前有一种固态风扇,利用正负电压静电可以产生风,但是在笔记本容易把其他元器件触电击穿。

网友:
集成度太高,又这么薄,随便坏一点售后维修估计都是换主板,在保都能找各种理由推脱人为故障,过保基本没人送修了…… 坐等楼主报告使用寿命

网友:
实在看不出华为这玩意哪里颜值无敌了

网友:
电池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