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 FX-55 如何拆

楼主(2020-04-29):
买了一个SONY FX-55 准备拆了找一个齿轮。
把机身上的二个螺丝下了,按网上的说法拆上边的外框(见图3),发现很紧而且拉起来的话会破坏外观
请各位指点

网友:
索尼的磁带机最好拆了,侧边和背后的螺丝全部拆掉就可以了,慢慢扣后盖九下来了,又没有什么卡扣

楼主:
拆到这里不知如何拆了,
上面的二个螺丝已拧松,但拿不下来
还有哪里要拆,如何卸开呢

网友:
楼主拆反了吧

楼主:
哪里反了?从哪里拆指导一下

楼主:
已拆开了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