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和18650,谁更耐高温?

楼主(2020-04-29):
前者工作温度一般是标:-40度-70度;而18650通常标-20度-50度;那么聚合物更耐高温?这样理解正确吗。当然,正常温度应该在20-40度。高了折寿,低了电放不出来。

另外一个疑惑求指教:特斯拉等电动车,为何选择18650而不是聚合物。按说聚合物密度高,也可方形,节约空间。是放电电流达不到吗?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鼓包,散热差,没外壳的话一碰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散热差,没外壳的话一碰就着

容易鼓包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综合安全性应该第一考虑

网友B:
18650不鼓包 更安全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不鼓包 更安全些吧

爆起来更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