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贴错的6块钱常新智能遥控开关-跟坛友们晒的不同

楼主(2020-04-29):
看到好多坛友都晒了,芯片方案是三键的lx2245,还想着到货之后补齐元件改成三路。
昨天上午到货的,今天才有空拆开看看。
433Mhz

包装里掉出来一颗安规电容。。。。好奇是干啥的

主开关接线孔跟坛友的也不同,但是模具是一样的,预留三路开孔

有两颗螺丝,待会儿拧开

遥控器比较好拆,里面的芯片也不同

原来安规电容是并联在灯具上的,单火线供电,这个提供续流么?不止是抗干扰吧

对功率有要求,只能用于灯具开关,准确的说是LED或小功率灯具,带大电感的荧光灯不行

等会儿找螺丝刀拆开,补齐元件试试三路能工作不

找到螺丝刀拆开了,果然是缩水了,只有一路了,坛友的是三路

接收小板有预留的焊盘,应该是三路通用板

可控硅附近赠送一颗电容,贴片贴飞了吧

仔细看可能原来是C8位置的,不确定,这质量有点差啊

网友:
在哪撸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A:
老司机,请带路。。。。。

网友B:
我的也到了  注塑工艺很差 装到墙上太低档了 果断扔到床底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请带路。。。。。

右拐 右拐 右拐 这么简单的路还让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请带路。。。。。

谢谢温总捧场,貌似吾折天活动结束了。。。。。。。何况这个是缩水版了,唉

网友C:
这东西继电器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到了  注塑工艺很差 装到墙上太低档了 果断扔到床底吃灰,,,,,

确实有点差,连导光都没了,明显是搞活动区别对待,店家当天这个批次发了824个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拐 右拐 右拐 这么简单的路还让带。,。。。

难道皮皮虾就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继电器的就完美了

以前有继电器版本的可以掳,看到有坛友晒过

网友D:
看来都缩成单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都缩成单路的了~

还好只是掳了一套。。。。亏哈哈

网友:
偶撸的今天才到快递柜,估计也是缩水货

网友:
7块钱,感觉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E:
一样的缩水货,到了几天了,12v电池就很鸡肋,哪有7号便宜。再者控l2l3的接线柱也没有,和l1是一个线路不是单独的,估计不怎么好改。也是买了一套。不过遥控距离挺好28米左右还可以,穿了一个窗户一个铁皮枪,用了个3w的led。没敢用我的浴霸庭院灯(2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样的缩水货,到了几天了,12v电池就很鸡肋,哪有7号便宜。再者控l2l3的接线柱也没有,和l1是一个线路不是 ...

看来后期都是缩水货了,不过也好,省得惦记补齐剩下的两路咯

楼主:
是的,一般般,搞活动的,被区别对待了

网友F(2020-06-02):
那个安规电容可能是给待机状态提供电源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安规电容可能是给待机状态提供电源通路的?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