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明装插座结构简单,我却拆不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29):
明装插座结构简单,我却拆不下来,老是拆坏。
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例外,要钩左右两边,钩起后拉。

修正

网友:
最后 我总结一下:  大力出奇迹  加上稳准狠 一下就搞开了

网友:
拆 开关,不需要这么精细的工具,你的工具是拆水果专用的吧?随便一把五大三粗的一字起搞定。

网友:
找个杠杆用上

网友A:
明装插座结构简单,但是卡扣的设计合不合理,还有面板的用料是否够好也是决定拆开的难易程度的因素。就像tp的路由器,也是卡扣,也能拆,但是大部分会被拆烂,这是设计的问题,设计师就是要设计成这样,一拆就烂。面板的设计是考虑到多次拆解的,所以不会那么容易拆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装插座结构简单,但是卡扣的设计合不合理,还有面板的用料是否够好也是决定拆开的难易程度的因素。就像tp ...

实话,普联的路由器,一拆就坏卡扣。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卡扣在很深的地方,反正就是保修期内坏,厂家也是换新,不修,就是不让你无损拆解。

网友:
不是设计的问题,厂家有意的……

网友:
我拆那么多也没坏了,看来还是操作手法的问题

网友:
我看空气开关好像更难拆,金属铆接可以让钻头自动定中心,但是热熔铆接,得需要微型滚珠轴承,再做一个定中心架子。楼主的插座卡扣应该类似充电宝免焊套件,装完卡入后防拆。更坑的还有单方向一字螺丝,只能拧紧不能拧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