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文泰WT1901奶灯改底置直立18650锂电新方案

楼主(2020-04-29):
论坛中大热的文泰WT1901奶灯买来后一直没改,只是送的AAA电池没用掉,也正好看看大家的改法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一直开高亮使用,昨晚总算用到自己关灯了开始改。决定用底置直立18650锂电方案

用打眼的方式给镍带开孔

点焊上镍片,镍片又充当固定座的用处

找M3螺母螺丝

点焊住螺母

点上一圈增加强度

偷懒了,2个螺母应该足够强度

油灰刀开壳

引线尽量短才不会亮灯时有影子

灯板中央打眼穿线

焊上电池,破烂电池就不加保护板了

底盖对应位置打眼

引线就多一个细缝的长度,让螺丝能对准拧上

拧紧就固定住电池了

这样引线也不会长,造成亮灯有影子

自己用,充电直接外置的4057。负极有弹簧,正极没法上夹子。剪铜片

卡入正极间隙

锂电容量大,充个一次能用到忘掉。这样也不算麻烦

网友:
电池皮会不会导致灯色泛蓝

网友:
玩坏的奶灯!这灯现在15块入不了手。电池会有阴影吧包个白皮更好

网友A:
奶灯?我咋不明白是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奶灯?我咋不明白是啥了?

意思是妈妈半夜给宝宝喂奶用的小夜灯,亮度不是很亮的那种。

网友:
这个不错 我也改改去。
请问下 我准备用手机电池行不。

网友:
不错,就是复杂了一点,步子可以再大一点

网友:
这办法不错,似乎没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