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的内置霍尔和触摸

楼主(2020-04-29):
据说esp32有内置霍尔与触摸引脚功能,试一试,
其实它要是有陀螺仪功能就好了

先得找到它的霍尔在哪才行

默认状态下霍尔值与触摸引脚采集值,触摸引脚空置

霍尔在哪?,这里没有

原来在芯片中部偏上一些,隔着这是铁皮还是铝皮啊,灵敏度一般,很近才行
发现磁铁,蓝灯亮起

霍尔值变成负的

给触摸引脚接上引线

触摸值下降

未触摸,拿着

直接接触,蓝灯亮起,但是这个好像有时自己也会亮一下,不知为什么
不是很可靠的样子,可能还需要设置吧

触摸时,触摸值降到30-40

这里怎么还搞了一个蓝牙搜索啊?

网友:
新奇事,又多了解了一点知识,感谢LZ。

网友A:
是模块内置还是芯片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模块内置还是芯片内置?

应该是芯片吧,我没仔细看

网友B:
用个1m电阻下拉触摸引脚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1m电阻下拉触摸引脚再试试看

你难道试过?

网友C:
日经。
被迫营业?很长一段时间,该板块相当数量的的新话题都是你贡献的。
是论坛官方觉得太冷清了所以要带带气氛?说实话,如果把你的帖子全部不予考虑,那这个板块确实活跃度不怎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经。
被迫营业?很长一段时间,该板块相当数量的的新话题都是你贡献的。
是论坛官方觉得太冷清了所以要带 ...

哈哈,那你见版主给我打赏一次过吗?: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经。
被迫营业?很长一段时间,该板块相当数量的的新话题都是你贡献的。
是论坛官方觉得太冷清了所以要带 ...

你又搞什么高新技术呢,拿来分享一下,你的dds我算是学了一点皮毛,过几天给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又搞什么高新技术呢,拿来分享一下,你的dds我算是学了一点皮毛,过几天给你看看 ...

新东西是有啦,但不知道咋说。
感觉FM合成器简直神奇,当然背后的数学原理及其复杂,我准备搬出《信号与系统》复习看看呢。
这里有一个死亡水缸音色,花了好几天捣鼓的其中之一。Here is the demonstration:  温馨提示:最好用频率响应较好的音响,一半音量播放。不要用耳机开太大音量播放。
PS:下载收费已强制到0,如有不对赶紧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东西是有啦,但不知道咋说。
感觉FM合成器简直神奇,当然背后的数学原理及其复杂,我准备搬出《信号与系 ...

哈哈,我对音乐不感兴趣,有空看你科普下原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东西是有啦,但不知道咋说。
感觉FM合成器简直神奇,当然背后的数学原理及其复杂,我准备搬出《信号与系 ...

-35

网友:
霍尔和触摸用米思奇编程简单的要命  好像只要两块积木  测试过还不错   楼猪玩esp32cam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