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科技加身,现代火折子USB充电打火机拆解及电路解析

楼主(2020-04-29):
近一两年,有一种吹一吹电子点烟器、又称电子“火折子”打火机,受到不少人青睐。网上一些帖子说,是内部的风压开关控制电加热。拍了一个简装款,拆开看看。

一、基本情况

下面是商家的介绍图片,这个是挂件礼盒款,价格最贵:

拍到手的简装款,6.81元包邮,很便宜。挂绳是我自己加装的:

商家说,外壳是黑檀实木,机器激光雕刻,比较美观:

这个花纹是貔貅款:

旋开盖帽,内部是点火头:

近距离看看,发热元件是盘香结构:

底部是充电插座:

使用5V电源充电,比较方便:

充电时,内部红LED灯亮:

使用时,对准发热头,猛吹一口气,发热元件通电发红约6秒钟,自动断电。可以点燃香烟、纸巾等:

二、拆解

先从尾部下手,用木筷子顶住USB口,再用榔头敲击筷子,使内部芯管与外部黑檀木管松动(二者是用少量胶水粘的):

取出芯管,是铝管材质:

芯管独立具有点火功能,黑檀木外管只是装饰。商家有裸芯管销售,可以自己更换:

芯管直径10mm:

芯管长85mm:

用小刀拨开USB插座盖帽:

取下盖帽:

小心将电路板抽出:

电路板一面上的元件:

锂电池采用0840型,3.7V,0.63Wh,容量很小,大约可以点两包烟用:

MCU的型号被抹去,咪头采用Φ6mm×3mm微型驻极话筒:

电路板另一面上的元件:

锂电池充电管理IC型号LTH7,信号放大三极管型号L6(NPN),发热头驱动管型号A2SHB(NMOS):

用万用表测量,发热元件电阻1.2欧姆:

三、电路原理

根据电路板走线,绘出电路草图(由于元件遮挡,可能不准确,将就看个大概意思吧):

电路工作原理:
向咪头猛吹一口气,其快速变化的电信号经贴片三极管L6放大后,送入MCU,按照内置程序,MCU驱动贴片MOS管A2SHB接通发热头的电源,LED红灯亮,开始加热并发红。约6秒钟后,MCU停止驱动,等待下一次操作。当MCU检测到锂电池电量将耗尽时,MCU驱动LED红灯闪烁,提醒尽快充电。充电时,由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LTH7进行控制,同时MCU点亮LED红灯,提醒正在充电。约2小时充满,LED红灯熄灭。当MCU检测到USB插座带电时,不会启动发热头工作。只有在非充电状态及USB插座空置时,本火折子才能工作。

这个火折子虽然使用咪头作为感应元件,经过厂家精心设计,抗声音干扰的能力很强。使用高音哨在发热头旁边全力吹响,也不会触发通电发红。还是比较安全的。

提醒一句:将芯管装回去时,需在其外壁少打一点胶,使其与黑檀木外管粘牢,避免芯管脱落和插电时松动。也不能打太多的胶,以免更换发热头时,无法取出芯管。切记!切记!看网上评论,说打开盖帽后管芯掉出,就是这个原因,自己少打一点胶装回去吧。

拆后语:
黑檀木电子火折子打火机的出现,新颖时尚,受到一些烟客的喜欢。但由于内部有锂电池,且不间断地给电路供电。需要小心使用和日常保养,不用也要定时充电,不能让电池亏电。还要注意安全,避雨、防落水,不交给小孩玩耍。
谢谢观看!

网友:
觉得这玩意相当危险,放在袋子里挤压或者外部噪音引起启动的话。。。

网友:
有没有购置链接

网友:
以前拆过一种电子烟,那个你说的象咪头的,可能是一个气流开关,不过电子烟是反的,吸的时候打开……

网友:
拆解步骤详尽,配图清晰明了,
学习了

楼主:
到TB或PDD上去搜,有很多。

网友:
感觉这种是年轻人玩的玩艺儿,我这种中年油腻抽烟男还是喜欢IMCO。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  发热头的电阻丝不耐用  高温氧化容易断

网友:
感觉就是电子烟的变体哈
等牙膏ing

网友:
感觉不是很安全,还是用物理开关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  发热头的电阻丝不耐用  高温氧化容易断

看过网上的评论,有不少人说到这个问题。应该是质量问题,采用了低质发热元件。

网友:
这个要么是闹着玩的,要么是拍古装剧用作道具,要么 可以装13,真要用,还是打火机吧哈哈哈

网友:
拆解详细,标注清晰,不错~

网友:
电子烟变种

网友:
我看还是等离子有点高科技,不用担心电热丝被压断。早期的电热丝点烟器,好点的带一层云母片防护。

网友:
很容易坏的   最好有可换发热丝版本   买了这个打火机   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发热丝

网友:
外壳还是很有档次的哈哈哈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
一块钱打火机可以买一打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