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优惠购:1元的PAR30射灯,拆开解决 声控开关鬼点灯 问题

楼主(2020-04-29):
简单一个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1元灯,大概应该2、3年前优惠购的活动了,一直吃灰用不上,扔了可惜

par30

射灯,

原本的楼道灯是这样的,工程部把钨丝灯换的LED微亮,邻居称之为:鬼点灯

亮起来这样的

拆开

内部

这两个400电容是我加的,原本整个板子就一个芯片+电阻完事,没有别的零件,极简电路

恒流芯片

拿出一个安规电容

直接并在火零线

装回

更换,原本装的是佛山照明3w,比较暗

装上我的,哎!眼瞎。。。。看看怎么改一下变成柔光的

关闭。好,问题解决

网友A:
1块钱24W还要啥破自行车,某多多1块钱才5W,开久就烫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可惜现在没送了

网友B:
40W的楼道灯,土豪级配置啊  加电容有效解决问题。

网友C:
这么简单?我的这种灯至少也是有风扇,有驱动啊,缩水缩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块钱24W还要啥破自行车,某多多1块钱才5W,开久就烫

对我来说,还要啥卡飞花鼓变速系统,棘轮环标准不一修补件不是一般的难找。我觉得最便宜款式球泡,很适合弄楼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我的这种灯至少也是有风扇,有驱动啊,缩水缩成这样了?

正常来说肯定至少要风扇的。没有风扇肯定热死。我这个才开了5秒钟,然后那一块铝就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W的楼道灯,土豪级配置啊  加电容有效解决问题。

建议你去看看眼睛,

网友:
楼主用led胸牌显示601  大材小用啊

网友:
开关的待机电流用电容释放掉

网友:
1块钱的LED胸牌不要钱是吧

网友:
1块钱24W还要啥破自行车?不是阻容的就不错了

网友:
我还有两个

网友:
买了不少射灯,没地方用。。。

网友D:
加两个400的电容起啥作用?

网友:
没有散热片,功率太大了,容易坏

网友:
高大上的房间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两个400的电容起啥作用?

本来想解决一下频闪问题的,结果发现没屁用。

网友:
你的监控设备放在外面不担心小娃娃给你扯了吗

网友:
这灯缩水也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