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48v铅酸充电器,想改个锂电池的。高手给看看怎么改

楼主(2020-04-29):
闲着的充电器,想改个60伏的锂电池充电器。大神们帮忙给分析下怎么改吧。谢谢

两个431    一个358   一个358  还有一个没有标注的8脚芯片。

网友A:
改一下转灯电压为54.6V就行了

网友B:
我改过几个你参考下 下面三种 根据你的板子对照
324第五脚到431参考级二极管挑开去掉了低恒压。
358一脚的三极管8050    C极到tl431参考级电阻断开后去掉了高恒压。
358一脚的三极管8050的C级到431参考级的二极管断开 去掉了低恒压。

然后你找431微调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13串就取低恒压  14串就取高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几个你参考下 下面三种 根据你的板子对照
324第五脚到431参考级二极管挑开去掉了低恒压。
358一脚的 ...

应该是你说的第一种,板子上有两个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转灯电压为54.6V就行了

我要把电压改到充60v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串就取低恒压  14串就取高恒压

我需要取高恒压,麻烦指导下搞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取高恒压,麻烦指导下搞哪里,谢谢

靠近光电耦合器的那颗431两个脚减小电阻,电压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