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股软铜线 用什么材料包裹比较好?

楼主(2020-04-29):
最近有了1根线  16平方的,准备剖开

现在能够搞到的材料有热缩管、黄腊管
热缩后可能不容易弯曲, 但如果不热缩  容易破损
黄腊管有点短  要接起来用

网友A:
弯曲的地方用黄腊管呢......

不弯曲的地方用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曲的地方用黄腊管呢......

不弯曲的地方用热缩管......

这样也不错

网友B:
要是我的话,就用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就用热缩管。

热缩管没有黄腊管耐磨 铁芯棱角太方了
我准备采纳沙发兄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没有黄腊管耐磨 铁芯棱角太方了
我准备采纳沙发兄的建议

你可以把铁芯用胶带缠绕一下啊

网友C:
我猜楼主要做点焊机

网友D:
套上热缩管拗好造型以后再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楼主要做点焊机

拖沓好久了
主要是没什么迫切需求所以也不急 不想多花钱 慢慢来反正只是玩玩
铜价现在还是太高

之前绕了个12v 没啥用途准备拆了
静态4个A你知道的 做普通变压器用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上热缩管拗好造型以后再缩

你这么一提醒 我忽然觉得有点意思

网友E:
里边用薄点儿的热缩管,外部再套黄腊管,双保险

网友:
热缩管没有黄腊管好使
但如果线不粗也能用
只是不知道在用力弯曲的地方在长时间受力后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F(2020-08-10):
楼主要讲清16MM2铜线的用途啥。若做点焊机的输出引出线的话,建议用黄蜡布半叠包后再套热缩管。

网友G:
有透明硅胶管卖,各种管径,厚薄的。如果选有色的就贵一点,不过穿铜线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透明硅胶管卖,各种管径,厚薄的。如果选有色的就贵一点,不过穿铜线是个问题, ...

是的 穿线要花些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边用薄点儿的热缩管,外部再套黄腊管,双保险

就不知道折弯后会不会形成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讲清16MM2铜线的用途啥。若做点焊机的输出引出线的话,建议用黄蜡布半叠包后再套热缩管。 ...

确实是准备做点焊

春节时向朋友要了一段旧的焊把线 还没开始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