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怎样让点钞机只点数量不验钞

楼主(2020-04-29):
工作原因每天要数标签纸条,多又不多少又不少,每天数的头大,就想用家里闲置吃灰的点钞机用来数,可是遇到一个问题,这个点钞机要检测纸币无法跳过验钞功能只计数。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跳过这个步骤。请论坛里的大神给想想办法。

网友:
看看伪钞检测部分,用欺骗的手段蒙混过关。

网友:
楼上正解,或者修改数据。度娘搜验钞机故障反向改造。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有这个设置功能的,你进去设置页面看看,或者百度一下说明书。一般验钞机磁性和紫外线检测为主。

网友A:
把点钞机的伪币检测传感器拆下研究,给它加上一个假信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点钞机的伪币检测传感器拆下研究,给它加上一个假信号就行了。

赞同。

过纸的同时,传感器一直给一个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点钞机的伪币检测传感器拆下研究,给它加上一个假信号就行了。

我拆了三个磁头,剩下左右两对红外对管,还是会检测,按道理红外对管是用辅助来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点钞机的伪币检测传感器拆下研究,给它加上一个假信号就行了。

拆的了三个磁头,就剩左右两对红外对管,放纸币就能数,放标签就提示这张纸币有问题然后卡住电机。

网友B:
模式和功能应该可以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和功能应该可以设置的吧?

没跟模式都试过了!

网友C:
有点钞和验钞功能选择的。点钞只是算张数,不会验钞的。

网友:
改程序是最靠谱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了三个磁头,就剩左右两对红外对管,放纸币就能数,放标签就提示这张纸币有问题然后卡住电机。 ...

红外对管是检测纸币尺寸的,按照标签纸尺寸重新调红外对管位置

网友:
我的机器有点数功能,要不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了三个磁头,就剩左右两对红外对管,放纸币就能数,放标签就提示这张纸币有问题然后卡住电机。 ...

拆了真钞都过不了吧,关键是欺骗

网友:
点钞机不是有计数功能吗?  1元钞票用非要用计数功能才能使用,正常方式点炒都是报警提醒

网友:
改程序吧,传感器很多的,有测油墨红外反射,有长度,有磁条检测,缺一都算假币

网友:
一般都有计数模式吧,你再仔细研究下说明书

网友:
只利用上这个机器的机械传动部分,电气部分自己再想办法。
主要就是让机器能一直不停转就好,计数功能可以另外加装其他的传感器和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钞和验钞功能选择的。点钞只是算张数,不会验钞的。

这个是正道,我也用过点钞机。确实是只读数不鉴定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