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哈曼卡顿三代水晶

楼主(2020-04-29):
求助哈曼卡顿三代水晶怎么改成不用副箱可出声

网友A:
没有副箱,就只有低音了,歌曲的话基本听不到人声,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没看到图片,这里是拆机频道。这个应该是2.1的音箱,副箱是指单个卫星箱还是整个卫星箱,还是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副箱,就只有低音了,歌曲的话基本听不到人声,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用来当做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图片,这里是拆机频道。这个应该是2.1的音箱,副箱是指单个卫星箱还是整个卫星箱,还是低音炮? ...

副箱里面有个音量控制开关,低音炮要有两个副箱才会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