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突然就抽风阵亡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0-04-29):
上电池就一直显示这个bibibib的叫
按键出power不能用外都有反应,ncv可以正常使用,其他都不能用了
哪儿挂了???还有救么??

网友A:
现在电子产品都白茶了,直接垃圾桶

网友:
现在进入自动驾驶状态

网友:
这是优惠购里,二十来块的产品吧,,

网友:
有个玻璃二极管好像不行了。。。

查下复位电路,不行就看有没有必要换芯片了。。。价格太低不是太有兴趣旧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子产品都白茶了,直接垃圾桶

没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救了吗??

我也不懂,只是觉得没必要修,

网友:
铲屎换主控吧,应该是DTM0660,我也有个想换呢,我这预留的焊盘是10mm*10mm的,淘宝就一家卖的说是LQFP,我怕是7mm*7mm的一直不敢买,你量量你的焊盘是多大的?

网友B:
程序丢了,要刷个机了

网友C:
最先清洗电路板,电吹风烘干或者晾干试试。如果确认到主控故障,又是单片机写程序等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丢了,要刷个机了

外面貌似没东西啊都在牛屎里面 没得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先清洗电路板,电吹风烘干或者晾干试试。如果确认到主控故障,又是单片机写程序等没办法。 ...

外面比较空都在牛屎里面了,难道只有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救了吗??

我除出来打个酱油,确实帮不到你

网友:
扔掉吧,别浪费时间了,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D:
和楼主同款表,我的也出现过一次这种现象,开机哔哔叫,关机都关不了,后来拆电池重新装回去就好了,现在偶尔还会出现开机异常数字乱跳不能用的情况,看来是这批表的问题,早知道买特安斯的好了

网友:
你这种表连炮灰表都算不上,直接扔吧,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同款表,我的也出现过一次这种现象,开机哔哔叫,关机都关不了,后来拆电池重新装回去就好了,现在偶 ...

你拆开过吗??有飞线吗??发现有个飞线,有个割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拆开过吗??有飞线吗??发现有个飞线,有个割线的

哎哟,你不说我都忘了,还真是有个飞线,按键那边的,我还以为是返修货呢,看来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哟,你不说我都忘了,还真是有个飞线,按键那边的,我还以为是返修货呢,看来是设计缺陷? ...

背面有割断吗??貌似是电压按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