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2兆瓦光伏电站逆变器拆机

楼主(2020-04-29):
   一个2兆瓦的光伏站,3台630KVA的逆变器,品牌阳光电源,     发电原理:20块光伏板串联后空载700多伏直流电,带上负荷后是600多伏。经逆变器后输出315V的交流电,送入升压变,经升压变成10KV送入电网。一台逆变器一天可以发电三千多度,今天的故障是逆变器报警“三相电流不平衡”,接触器吸合后自动跳开,拆解维修。逆变器内部采用先降压后逆变原理。

用电脑故障录取故障波形,看开机一瞬间的电流变化。录完后和好的逆变器对调一下控制板看看,发现不行,排除中央控制板问题。

下面开始柜后的接触器,困难重重,中间螺丝滑丝各种方法拆不掉,最后只能给切了。

看这个切除的三角形,螺丝被钻了也不行,只能暴力切割,下面看接触器

高温导致,A相竟然脱落了,直接断裂了,大跌眼界,外观看似塑料的绝缘件,竟然是类似石棉状的阻燃材料压合而成。接触器吸合后BC相接触,A相虚假,好在A相没有掉下来。如果掉下来相间短路,那可就要炸鸡了。内部温度过高,铜牌已经发黑,挡弧片已经烧化脱落。目前等发接触器,整个给全部换下来。

楼主:
接触器内部

网友A:
这机器牛, 比我20KW的大多了

网友B:
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牛, 比我20KW的大多了

这个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完善的

保护停机一共有40多项。温度,电流,电压,失步,低频,等等。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牛, 比我20KW的大多了

这个光伏站在好天气下发电最多一天在一万一千度多一点,一万二很难。用的英利的多晶板,大概8000块左右

网友:
这么大的接触器触点可以收藏

网友C:
触点应该是银的,收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应该是银的,收藏着

全部发回厂家,以旧换新

网友D:
我好奇那个钢板后面怎么搞啊,还有那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奇那个钢板后面怎么搞啊,还有那颗螺丝

螺丝就这样放那不动了,盖板上一周的螺丝,中间的不用了

网友E:
垃圾货LS,还比不上国产正泰德力西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垃圾货LS,还比不上国产正泰德力西之流。

确实LS的不行,最近更换完以后,旧件顺丰已退走拿到厂家质保了。一个废件卖废品还没有快递费花的钱多。带包装整个将近20公斤

网友:
螺丝拧不下来可以用角磨机切个口子拿一字拧啊,或者把头钻掉,这么处理太暴力了。

网友F:
阳光的逆变器,接触器是因为质量问题吗?

网友G:
电网回收多少钱一度呀?

网友: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破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阳光的逆变器,接触器是因为质量问题吗?

接触器长期高温整个绝缘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网回收多少钱一度呀?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占用业主房顶,给业主打折(电网电价基础上),国家补贴好像是每度电1.2元,不过现在退坡了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