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这一芯不同版本的固件量产出来的速度有点强

楼主(2020-04-29):
前情提要:两个金弓达3块钱不到的U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566
(出处: 数码之家)

以前用隔壁免费的,量产速度惊人
用毛子站12月底的,写入只有12左右

用老哥泄露出来的4月量产工具,写入暴涨到18

虽然小文件读写还是那么感人,但是这算我第一次拿到接近20写入的USB2.0U盘了,除了那个不知道主控可能是读卡器方案的OV 32G
另外一芯好像也可以看坏块了,但是看上去比安国还要忽悠

我这个是B16A,紫光同款颗粒,各位老哥手中的扩容盘有一芯的可以试试,感觉会有惊喜

网友A:
有块16G的TF突然不能写入或读取了,能否量产?

能打开目录,只是读取几兆数据后出错了,写入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块16G的TF突然不能写入或读取了,能否量产?

能打开目录,只是读取几兆数据后出错了,写入也是一样! ...

哥,内存卡你见过有人发出几个能量产的帖子吗……
你可以试试屏蔽坏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块16G的TF突然不能写入或读取了,能否量产?

能打开目录,只是读取几兆数据后出错了,写入也是一样! ...

内存卡坏了基本无解,16G容量不大,就别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块16G的TF突然不能写入或读取了,能否量产?

能打开目录,只是读取几兆数据后出错了,写入也是一样! ...

要是没有过保,建议直接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过保,建议直接售后

今天特别查了下,买过很多TF都是京东,维独这块是淘宝,店铺都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