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模块烧坏的跑路斐讯T1盒子复活!

楼主(2020-04-29):
T1盒子在刷机的时候因为使用损坏的刷机线,烧坏了usb供电模块,如图:

经过论坛老哥以及各大电子论坛、QQ群热心人的帮助,我通过百度、淘宝查阅了资料,对比了参数,最终确定了烧坏的芯片就是usb过流保护芯片,最后通过淘宝购买了5粒芯片,总花费3.9元!

使用淘宝淘到的1.8元包邮的标称40W的电烙铁作业,因为电路板间隙过小,尖头烙铁头不好工作,用钳子夹断又用磨石打磨成两面斜刃,如图所示功勋电烙铁undefined

先用电烙铁加热取下损坏的元件,我是用尖头针+空心针配合烙铁作业,先别住引脚,然后加热,就下来了,因为贴片元件小,锡也不多,所以不怎么费劲,下面是去掉坏元件之后,用烙铁刮掉多余的残锡之后的板子,手机像素比较渣拍不清楚,意思一下就行了,可见旁边被我渣操作刮花的痕迹:

要换上的芯片五个引脚事先上点锡,然后放好位置上,找东西固定,我没有小夹子,而且元件也太小了用别的东西也不好固定,我直接用手指头按住一边焊的undefined,为了避免连锡短路,电烙铁不上锡,多挂点松香,直接加热引脚然后撤掉烙铁,元件就焊上去了,成品如图:

这个是第一个芯片引脚上锡时手抖了……一坨都糊上去了,算是废了一个芯片,第二个就长心了,一次焊接成功:

人傻胆子大,也没用万用表,无测试,直接通电确定无故障,usb识别正常:

于是就开始愉快的刷机啦

原装丝印是25P21,我自己换的是SY6280AAC,现在淘宝上3毛一个还有一个元件就包邮的……
如果自己没有动手能力的话,也可以直接买元件找朋友或者本地的电子维修奸商换,反正比寄网修要划算多了。

网友A:
嗯,没风枪的话,的确要一个很尖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没风枪的话,的确要一个很尖的烙铁

没有风枪啊

网友:
其实不用换,直接用5V適配器供电,再拉引线跳到这12V转5V的LDO,就可以了。

网友:
好便宜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