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手机直控智能开关8、交换空间遥控插座、钢盾6倍速棘轮螺丝刀

楼主(2020-04-29):
手机直连智能开关8元已向厂家确认,三种控制方式:1、墙壁开关可以直控;2、天猫精灵语音控制;3、无需天猫精灵,下载“掌控开关”APP,即可对码直连,用手机直接控制电器开关和定时。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天猫精灵,也可以用手机直接控制使用。

外观,改内置专用控制开关:

背面,有手机APP二维码:

内部:

手机直控APP控制界面:

2500w交换空间2位遥控插座26,刚才一边拆一遍拍照片,拍完还原测试遥控效果,在室内40米遥控正常,最远只有四十米,再远得回头到室外测了。
这东西和WiFi插座作用原理和试用定位完全不同,这种遥控工作原理是遥控器本身发射无线信号(非红外线,不怕遮挡,无需指向),wifi插座接收信号之后执行断开和闭合操作,最大优点是操作简单,抬手一按就可以,而且对使用环境几乎没有要求;wifi插座工作原理是插座和手机先接入互联网,通过网络传输控制信号,达到定时和控制开关的效果,优点是可以远程操作,缺点是必须有网,操作步骤复杂,拿出手机、打开APP、进行设置等等。

回到这款产品,交换空间和河森智控是一家的,应该说就是河森智控的另一个品牌,从包装上就可以看出来
镂空包装盒:

交换空间的产品,河森智控的盒子:

内容物(说明书和合格证没拿出来):

插座主体:

遥控器:

序列号封签:

拆开,上盖不能完全取下,这能这样拍照了:

整个插座都在这块电路板上,火线通向电路板正面的继电器,零线和地线接在电路板背面,搪锡增加载流能力:

左面看:

右边看:

头上有个二层小板,上面有芯片和天线,应该是信号接收部分,芯片字迹照不出来:

另一头:

二层小板,有晶振、芯片、天线:

背面两颗芯片:

装回测试,开通状态亮红灯:

关闭状态亮绿灯,为了测试遥控距离,huigu把插座插在楼层这头,拿着遥控器跑到楼层那头,一边走吧一遍测,40米左右遥控一点问题没有:

钢盾6倍速28件S2棘轮螺丝刀套装64,开始没太明白6倍速是啥意思,后来仔细看了下页面介绍和视频,原来这个棘轮螺丝刀,不论手柄正反转都是拧螺丝,不用回退蓄力,比如咱们之前用的普通棘轮螺丝刀或者棘轮扳手,只能往一个方向拧是用力,反向转动手柄时是不拧螺丝的,而这款不论左右拧手柄,批头全都是在拧螺丝,这效率提升就不止一倍了。

套装采用硬卡塑封,顺便说一下,凡是敢用这种包装的,都不会是小牌子,因为这种包装除了成本高,还杜绝了经销商二次封装的可能,拆了之后是还原不了的,其他类似薄膜塑封经销商还可以用风枪吹上,这个可不行。
收到快递,取出这个套装的时候,huigu非常意外,因为这个螺丝刀比huigu之前用过的棘轮螺丝刀大太多了,可以说一个顶普通棘轮螺丝刀两三个:

拿在手里沉甸甸,正面包装内有盒装螺丝组套和棘轮手柄:

和手比较一下大小,气场十足的工具:

背面是附送的工具腰包:

剪开塑卡,取出这三大件:

螺丝组套,套筒材质是CRV,批头材质是S2:

批头:

形状很规整:

最主要的棘轮螺丝刀主体:

都放到工具包里试一下:

钢盾的标:

背面可以穿在腰带上,也有钢扣可以卡在腰带上:

细节:

中间这一段带花纹的最重要,带上花纹是为了握住不打滑:

普通棘轮螺丝刀调整正反方向是转动,这个是上下拉动最上一节:

实现正反转全能拧螺丝的正确姿势,握住带花纹的一段,再转动手柄拧螺丝,这样手柄向两个方向转动,螺丝都往同一个方向转:

兼容标准6.35毫米批头,之前屯的第三方批头都可以用:

换上加长批头:

手柄尾端可以拧开,盛放常用批头:

近期优惠购拆机回顾:

19元VAVOFO台灯,拆解后整体感觉太超值了,直接又下单了一个,今天最后1天,速度。
外观:

短按触摸点是开关,长按触摸点是无极调光:

折叠起来:

打开底板:

配重金属棒:

电路板,做工不错:

59元特安斯801C万用表到手小拆小试,硬封芯片,真有效值真4位9999显示
普及一下1999显示、9999显示:1999显示等不能显示全部4位数字,都被称为3位半表,比如9V电池电压9.175V,普通3位半万用表只能显示电压为9.16V,在9999真4位显示的万用表可以显示3位小数精度9.175V。三位半表便宜,真4位表或者四位半表就贵了
801C正面:

角上有标志,大爱的9999真4位显示:

屏幕上膜还没揭掉,后面开始测试的时候就把膜揭了:

档位和按钮,手感不错:

背面:

侧面:

顶部LED照明灯和NCV感应天线:

小灯亮度一般,不过用得上的时候还是停管用:

表笔卡在背面槽里,不乱:

拆机之前先简单试用一下,感受一下4位表9999显示,一个5V电源:

电阻:

还是电阻:

电容:

NCV感应电测量,距离大约30公分左右开始闪灯鸣响,距离越近闪烁和声音的频率越高,一共4档:

靠很近的时候4挡全开,蜂鸣和闪灯连续不断:

试一下二极管档测量LED灯珠,没点亮的时候:

正常点亮:

准备开拆,先剥下外面一层红色软胶保护套:

打开背面4颗螺丝,就分开了,两节7号电池的电池仓,是用卡簧顶在电路板触点上的:

电池仓卡簧和电路板触点:

整体正面看一下,硬封芯片好评,元件规整,做工不错:

下面一些细节图:

硬封芯片上丝印特安斯自己的标志:

只有39块钱,之前huigu的想法,申宏这款500倍USB数码显微镜,应该就是个玩具,别说显微镜,效果能比上大点的放大镜就不错了。
事实证明,从效果看,这不折不扣是显微镜级的,500倍不好说,100倍以上一点问题没有。
从拆机到测试,看图吧

包装和内容物,主体、支架、说明书、光盘(软件可以从网上下)、测试卡:

主体:

卡在支架上,红色是截图按钮:

调焦轴:

照明亮度调节按钮:

一圈LED照明:

这是测试卡片,下面一些测试就仔细看看这个测试卡片:

注意左边黑色方格,准确说是网格,0.1mm*0.1mm网格组成的方块,肉眼看上去就是黑色方块:

镜子下面的网格(屏幕照片):

软件里的截图:

再看卡片上的0.1毫米刻度:

拍的屏幕照片:

软件里的截图:

顺带看了一下钢尺上的刻度槽:

大家喜闻乐见的人民币:

镜头下面根本看不出人民币了,太微观了,都是细节:

下面蓝色是人民币号码数字:

花纹里隐藏的“RMB”字样:

川宇的USB3.0读卡器
,硬封好做工(4.9元USB2.0款之前拆过,也是硬封芯片)。
4.9元是USB2.0款,速度慢,可以解决 “有” 和 “没有” 的问题,建议买高速3.0款,11块钱的USB3.0款,不光解决 “有” 还能解决 “速度快”,贵几块钱,爽多了,下面是3.0读卡器拆机图:

硬卡包装:

取出来,伸缩盖,这是拉出来保护USB头的样子:

缩回去:

暴力拆解,伸缩盖不好拆,直接钳子夹掉,撬开上下外壳,果然硬封芯片:

正面:

背面:

多来几个角度和芯片特写: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551

网友:
淘到的东西还不错

网友:
硬封芯片读卡器不错

网友:
看样子都不错,可惜腰包瘪了

网友:
优惠购拆机:交换空间2500w遥控2位插座、钢盾6倍速S2棘轮螺丝刀28件套装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电源] 优惠购拆机:交换空间2500w遥控2位插座、钢盾6倍速S2棘轮螺丝刀28

网友:
交换空间2500w遥控

网友:
皮衣护理剂绵羊真皮夹克黑色皮革

网友:
交换空间2500w遥控2位插座、钢盾6倍速S2棘轮螺丝刀28件套装

网友:
交换空间2500w遥控2位插座、钢盾6倍速S2棘轮螺丝刀28

网友:
[电源] 优惠购拆机:交换空间2500w遥控2位插座、钢盾6倍速S2棘轮螺丝刀28件套装

网友:
钢盾6倍速S2棘轮螺丝刀28件套装,这个看起来挺好

网友:
一个帖子发了两样?都不错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方便实用

网友:
50口罩59 数显卡尺14 冰箱49 松下台灯58 肾宝70

网友:
终于赶上这波了

网友:
不错,需要的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