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设计的点焊机用mos管阵列!

楼主(2020-04-29):
现在用立创EDA很得心应手啦,做了一个MOS管阵列
  • 开窗加锡,可过大电流
  • 大电流MOS管,单颗持续160A,瞬时640A(海量电流)
  • 输入电容约4880pF
  • 单次雪崩能量250mJ(发热低?)
  • 栅极阈值电压仅约1.9V(超低的电压)
  • 附带保护二极管(图上没焊)
另附数据表  工程链接

C51360_IRLR8743TRPBF_2016-03-18 (1).PDF

网友:
之前看到有做的需要分别串个电阻,要不然有管不好定位

网友A:
牛掰,去捧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去捧场咯

谢谢支持!今后还会发更多的作品的

网友:
卖吗 闲鱼买了个炸管

网友:
这东西我的思路是接插件螺丝紧固。
太高的损坏率。

网友:
上铝片用螺丝固定啊,做直插啊,不然炸了一个就会排队炸,您这种做法只能是换板

网友:
准备做点焊机,超级电容都看好了,就差板了,全套的那种。。。

网友(2022-04-22):
顺便请教一下,我看到有款mos阵列板,2各引出脚是并联引到铜排上的,这样正常码?还怎么控制MOS管开关?

网友(2022-07-18):
没有M,找朋友下载

网友(2023-03-03):
不如用双管夹铜条法,换管方便。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