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单灯单电T6;15元电筒再花20元升级,XML2 U3+8X7135还不错

楼主(2020-04-29):
升级XHP50.2顺路的,顺路升级其他。

传送门:

1、单灯双电T6;25元电筒再花25元升级,XHP50.2 6500k效果不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896

2、论坛福利;魅色C8 XPG2升级XML T6+热电分离基板,完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296

3、NICO NATURE M8-Q;30元的Q5灯珠不满意,更换升级XML2 5000k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13

网友:
一楼我的了

网友A:
    各短路A、B、C 效果如何?

网友:
全部弄好后 就要等着停电了

楼主:
熱心會員 老板好,多搞些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短路A、B、C 效果如何?

目前只有3挡,很实用。

网友:
看了你的贴,改了论坛的C8手电,换成XML2一番折腾

网友B:
实际上8个7135  发热太严重了,根本没法用!

网友:
折腾起来哈哈,我还没换过驱动板,只换过珠子

网友:
大婶,你掉进一个很深的坑了。你把手上的手电和LED灯打包过来,我拉你上来。。。。。。。

网友C:
用7135基本就是小白或者入门

稍微有点水平的都不会用7135,都是用DC-DC驱动

网友:
7135的五角星应该是换组设定,默认不短接好像五档带闪光,短接任意一个,可设定三档亮度,三档带闪光,五档亮度不闪,具体要看各种厂家设定。

网友:
升级了,更好了

网友:
这个筒子外壳做功没的说,三灯的也很扎实,三灯的换一次灯珠就得三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135基本就是小白或者入门

稍微有点水平的都不会用7135,都是用DC-DC驱动 ...

哈哈哈
确实没发现其他驱动,PWM调光?

先简单说说LED调光(调节亮度)方式
LED调光器的原理有三种
1. 波宽控制调光(简称PWM)
2. 恒流电源调控 用模拟线性技术可以轻易调整电流的大小。
3. 分组调控 将多颗LED分组,用简单的分组器调控。
这里简单解释下PWM调光

在PWM调光方式上,调节亮度并不靠改变功率,而是靠LED的亮、灭交替。PWM调光LED点亮时并不是持续发光的,而是在不停地点亮、熄灭屏幕。当亮、灭交替够快时,肉眼就会认为灯一直在亮。
在屏幕亮、灭的过程中,LED灭状态持续时间越长,LED给肉眼的观感就是亮度越低。点亮的时间越长,LED灭时间就相应减少,灯就会变亮。

网友:
PWM调光频率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8个7135  发热太严重了,根本没法用!

不会呀。。。。7135驱动板热还是LED发热手电热?
8 X 7135都不满足,这还嫌不够亮。。。。。。
发现4.09V时,电流2.3A,算下来3.4Vx2.3A=7.82 W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呀。。。。7135驱动板热还是LED发热手电热?
8 X 7135都不满足,这还嫌不够亮。。。。。。
发现4.09V ...

开一会儿手电灯壳就发热,说明你用的电池内阻太大了,你用论坛分换的的三星18650电池,电流就大了!想着给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一会儿手电灯壳就发热,说明你用的电池内阻太大了,你用论坛分换的的三星18650电池,电流就大了!想着 ...

熱心會員  这个手电厚重,用的是论坛三洋2600. 充满电在试试,哈哈哈。 没嫌弃热,还嫌弃不够亮不够热,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这个手电厚重,用的是论坛三洋2600. 充满电在试试,哈哈哈。 没嫌弃热,还嫌弃不够亮不够热, ...

7135X8片的电流达到>2.7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