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捉急!这款牛屎芯片的礼品U盘怎么也查不出主控信息

楼主(2020-04-29):
请问这款牛屎芯片的U盘怎么查不出主控等信息呢?公司的礼品,新U盘一次没用,查了就有几个坏块,想量产,怎么也查不出主控信息。捉急!

网友:
我试过新的tf卡也检测出坏块,但是换了一个u口以后就没有了坏块,会不会有这个影响

网友A:
硅格AS210,如果是比较近期或者是去年的量产不了
18年的有工具可能量产
短接量产不了,必须要用AI210/310专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格AS210,如果是比较近期或者是去年的量产不了
18年的有工具可能量产
短接量产不了,必须要用AI210/310专 ...

高手啊,我问了度娘都没有查到 硅格AS210 量产工具

网友:
AI210是硅格1581的加壳产品,短接某两个触点后用最新版的sg1581工具能识别。

楼主:
继续请教量产工具哪里下载

网友:
AI210
用ai210工具

楼主:
下载了   XIAKE AI210芯AI UDiskUpdateTool量产修复工具V1.1.7.800_U2  端口定位/不定位都试了,不识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   XIAKE AI210芯AI UDiskUpdateTool量产修复工具V1.1.7.800_U2  端口定位/不定位都试了,不识别呢 ...

你短接
用sg1581最新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短接
用sg1581最新版工具

全封闭,没办法短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封闭,没办法短接啊

拆出来,破坏一下外面的铁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短接
用sg1581最新版工具

量产不出全容量,只能量产出8G

楼主(2020-05-31):
无损的情况下怎么识别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