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笔记本电源通用吗?——联想和HP

楼主(2020-04-29):
HP笔记本电源坏了,手边有以前的联想笔记本电源。
看电压差不多,电流也差不多,HP的19.5V,3.33A,lenovo的20V,4.5A

能否把接口换一下用?

网友A:
看看中心有没有一根细针,没有细针的只要 正负极位置一样,一般都是内正外负,电压一样,电流足够,或大一些都都行

网友:
带针的不行,有识别功能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通用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反正也不会坏

网友:
不管带不带针,都通用的,换接头就行,电源出来就两根线,只是插头有猫腻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通用,修笔记本的都是可调电源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中心有没有一根细针,没有细针的只要 正负极位置一样,一般都是内正外负,电压一样,电流足够,或大一 ...

那种接口的中间不都是有针吗?

网友:
换插头后可以用,

网友:
换线就能用,多年实践总结出的经验,呵呵,主要就是头必须原装

网友:
电压高一点没事,最大功率大点没事。如果功率小了烧电源

网友:
能拿大lenovo代用HP,注意接口大小和正负极

网友:
可以改一下,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有信号线的不行

网友:
19v和19.5v没大的关糸,电流大点,小点都没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接口的中间不都是有针吗?

有的Hp的电源适配器中间还有一根短针,用来做识别的,换别的电源不充电,那种的是外圈、内圈、中心针三根线的

网友:
插得上就通用,就跟人一样甭管0、1、4、9(黑,棕,黄,白)口径差不多捅进去就得,
我联想昭阳原本用力特朗(建兴啊啥的)19V474a的,用IBM 16V4的也坚持了好几年,反正电池也没用了,照样玩,无非是使用16V的时候,适配器热,用19V的就不容易热
当年一个奔腾级的电脑,我开着机器后进行了12-22V之间的调整测试,电压高的电流小,电压低的电流大,仅此而已,

网友:
不带信号针的,直接剪线 在接上就可以用

网友:
别的不知道,惠普--小蓝口带针的,我就用的联想20V3.5还是4.5A那个长条的改的,一直用着,也挺好,中间针100k电阻接正还是负极就对了。

网友:
HP Dell 联想,看起来头一样但实际各自的协议都不一样,协议是为了区分电源功率,可以大马拉小车但不能小马拉大车,电压差点没关系,联想的协议最简单,Dell的最复杂,惠普居中。我的联想本要230w电源,这个电源还没仿的只有原装,死贵,死沉,一个电源比同事的笔记本加电源还沉,为了要减轻上下班重量,想家里一个公司一个,为了省钱只能自己做个头,万幸联想的协议最简单,这一个电源要是带45w或65w电源的小本能带3 4个。

网友:
换了再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