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德盛 XK510 油刹求助

楼主(2020-04-29):
如题目。前几天在论坛看到老哥换刹车、刹车油,连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503&extra=&page=1

俺的XK510骑了有5、6年,感到刹车手感大不如前

特别是后刹车,现在要刹把压到最底才有刹车液压的阻尼;前面大部分行程,都只有把手的弹簧阻尼。这样上路是不可以的!太危险了!

后刹车部分,有渗油现象,即有灰尘被“冲走”。

学习了上面老哥的帖子,也想自己换刹车油、排空气;但怕加了又漏了。

请问各位老兄,刹车管路5、6年后这样正常吗?刹车管路可能漏油的地方大概有那些点?我照猫画虎,上下排查。

谢谢了!

网友A:
潮湿就是漏了。。。
看上去楼主也不是经常动手的。。。

可以去附近车店,有工具配件啥的,只要刹车泵(活塞)附近有灰尘是含油湿润的(太阳晒不干),几乎就是漏了。。。。
收费但安全也重要,车子也不便宜,这个刹车组件其实也不便宜的。。。

自己想弄的话可以去喜玛诺下载维修材料,购买正宗的耗材。。。

网友B:
先确定你使用啥牌子的刹车吧。漏油、来令片和碟片磨损过大等等,都能造成刹把行程过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你使用啥牌子的刹车吧。漏油、来令片和碟片磨损过大等等,都能造成刹把行程过大的问题 ...

好,是shimano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潮湿就是漏了。。。
看上去楼主也不是经常动手的。。。

是挺懒的,光骑着爽,没怎么维护。

早有漏油迹象,因为粘灰非常严重。后刹车和刹车碟平行度不好,可能是大力刹车时,搞坏活塞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上B站学换油,否还是送车店技师吧。

楼主:
更新:

昨天晚上换了刹车油;过程中颇有意外:

首先是放油螺钉拧不下来。夹器那样的形状,拿在手里颇不好用力。最后是又安在车架上,拧下来的;

检查刹车是否有死点时,手里没有活塞顶块,只能发挥土办法,用废弃超市卡顶在来令片中间(是的,现在又把来令片装回去了!)

最终安装完成后,用了半瓶500ml的95%乙醇,对前后刹车、刹车盘,进行了全方位的冲洗!发现效果很好——刹车捏紧时完全没有异响了。推荐大家试一试。

楼主:
另外,关于来令片磨损:

先前我以为是来令片全部摩没了,造成行程短;后来拆开,发现并非如此:来令片的摩擦部分厚度正常。给大家参考:这辆车我骑了5年多一点,包括日常通勤和周末游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关于来令片磨损:

先前我以为是来令片全部摩没了,造成行程短;后来拆开,发现并非如此:来令片的摩 ...

意思5年了没换过刹车片么

网友:
另外xds有这个型号??喜德盛 XK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5年了没换过刹车片么

没,要不说我懒呢
应该是这个型号吧?27.5暗管车架,MAXXIS的轮胎,shimano变速器, tektro碟刹(说了根没说一样)时间久远,有点忘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