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2200W汽车功放H-388无声拆修

楼主(2020-04-29):
2200W汽车功放H-388上电无声,先拆开看看

电源变换电路

功率管

前置放大器

用了三颗4558芯片

正负电源整流管及右声道功率对管

型号可以看到

左声道对管及半桥电源MOS对管

主板底面

楼主:
2200W汽车功放H388上电无声检修:

外加12V供电,静态电流0.53A

测功放左右声道输出电压

可见OCL中点电压都不是0V

功放±25V供电正常

通过两只电阻限流降压给前置电路供电,发现下侧电阻烫手

实测前置电路±供电仅3.756V

±供电供间电阻73.8Ω

脱开三只4558供电脚,发现左侧4558异常

焊下实测1 4脚间电阻异常变小

再测试前置电路±16V供电正常了

没有4558用TL072代换亦正常

再测两个声道输出中点电压

基本都是0V,
静态电流也降为0.4A了

接音箱测试播放正常,数字表监测输出动态电压。维修完毕

网友:
这功率了不得

网友:
这会车震吧

网友:
高手,懂电路的都是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W汽车功放H388上电无声检修:

外加12V供电,静态电流0.53A

电源保险20a,12v每声道多说100w,真敢标!!

网友:
这个能有80W就不错了吧?

网友A:
谢谢分享。。。。。。2200W,这功率也太太太大了。。。。。吓屎我了。。。。。

网友:
牛掰了,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2200W,这功率也太太太大了。。。。。吓屎我了。。。。。 ...

外壳的标记唬人吧!

网友:
基本都是国产元件,音响的素质不怎样

网友:
估计2200W是峰值功率,这种事以前小鬼子也喜欢干
等牙膏ing

网友:
音乐峰值工率也没那么大,瞎标的。

网友:
过去做广告叫pmpo峰值功率,大约是RMS平均功率的8-10倍,这个220w差不多,20a的电流

网友:
基本都是国产山上内销货,要出口的敢这么标,卖10年都不够一次赔光

网友:
开始以为好大一台呢,结果……

网友:
这玩意有2000W直播吃了它

网友:
2200。。。。这得多大一个车啊

网友:
2200W,汽车发电机受到了吗?

网友:
2200w?我感觉可以改个电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