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68 64GU盘 量产85%报错ERR:0074 软件是2.093版本

楼主(2020-04-29):
群联PS2251-00 64GU盘 量产85%报错ERR:0074 软件是2.093版本
试了好几次了

网友A:
显示错误?最好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错误?最好拆开看看

今天又试了试 还是报红

楼主:
[ 2020-04-30 11:20:27 ]
  OS Version: Win 7
  MP Version: 2.093 (2015.01.14)
  PC Name   :  []
  DUT Slot: 0
  Driver  : G
  IC Type : 1E-0
  ISP Type: 1
  F-Slot  : 1

   0:00.0 -------------------------------------
   0:00.0 New Flow Initial ... 2093
   0:00.0 + INQ:........        2268 SORTER V1.01.00PMAP1234
   0:01.0 + ISP Version : OS68 Ver 1.08k (2015.02.06-3)
   0:01.1 + ForceID:98-3A-98-A3-76-51-08-14
   0:01.1 + Flash Unit Index = 91 / (273) / 688
   0:01.1    - ID:   98-3A-98-A3-76-51 x 4
   0:01.1    - Mask: FF-FF-EF-FF-FF-8F
   0:01.1    - Flash Parameters : 15nm,x8,2892,128,32, HW.ECC=60,844
   0:01.1      Flash Notes: Toshiba 1znm eD3 (2014.08.04)
   0:01.1 + New CE Mode_3=00, CEMask=0F
   0:01.4 + ECC setting : 60, 60, 50
   0:01.4 * Model=1E-0-1
   0:01.4    - UP23N,,TH58TEG9THL(4CE)(eD3.16K)-64GB[4/1]
   0:01.4 + Total effective blocks = 4 x 1 x 2892 = 11568
   0:01.4 + Bad Column Init ...
   0:01.4  >>> Flash Not Support OBC <<<
   0:01.4 -------------------------------------
   0:01.4 Test & Scan Stage ... 1 FSlot mode
   0:01.4 [ Low Level Format + TestMode=6 ]
   0:01.4   >> SmartEcc=1, Ecc=8
   0:01.4   >> Mode=3, Optimize=0, SizeMode=0
   0:01.4   >> Max ECC = D1(45), D3(20,50,D1+D3=50)
   0:01.4 -------------------------------------
   0:01.4 + Smart Test ... 0000-0000
   0:01.4 + Free PC RAM: 961/2047 MB
   0:01.4 + INQ:........        2268 SORTER V1.01.00PMAP1234
   0:01.4 + ISP Version : OS68 Ver 1.08k (2015.02.06-3)
   0:01.4 + GPIO = FF,04,FF,FF
   0:01.5 + New CE Mode_3=00, CEMask=0F
   0:01.7 + ECC setting : 60, 60, 50
   0:01.7 + Set Retry Table (15 eD3 D1).
   0:01.7 + CE=4, Page Layout Mode = 0, MaxWL=128
   0:01.7 + Total effective blocks = 4 x 1 x 2892 = 11568
   0:01.7 +-----------------------------------------------------+
   1:08.0 * Erase takes 00:01:06, (Found 1 NoResponse Blocks) 1, Continue Error=1
   1:16.2 + Smart Flash Pin Check takes 00:00:08, 128 Pages are OK, 0 Pages Error
   1:22.5 + Smart Test Full Pretest... F0,16 K/ECC=60, 56, Threshold=10, Mask=FFFF
   1:22.5    - Ecc parameters = 60, 56, 28, 18, 37
   2:44.5    - [0000]=................................................................................................................................
   2:44.5 + PreTest Takes 81.98 sec. (BigChange=0, WeakChange=0, SpecialChange=0)
   2:51.4    --- Back to Full Page Mode (0) --
   2:51.4 +-----------------------------------------------------+
135:22.1 * Write/Read takes 02:12:30, Found 0/11568 Big Difference Block
135:22.3 + Error Calculation-1 ... Select Max Error = 45
135:22.7 + Remove 0 Worst WL
135:22.7 + D1 Advance Read ... 45+0-FFFF, (SG=10) Limit=0,0,65, RREcc=35/35
135:22.7  - Check Point1:2892/100,Check Point2:2892/3.00
135:23.2 * Advance Read takes 00:00:00, Found 0/0, AlmostAllBad=11567, Good=0, AlreadyBad=1
137:31.2 + Finding Best Mode  ... M=1,E=45,P=0,S=FFFF,Opt=11 --> 0(0)
137:38.3 + Finding Best Mode2 ... M=1,E=45,P=0,S=FFFF,Opt=11 --> 0(0)
137:38.3 + [Find Best Mode] Pickup-1, 0>=0, Mode=1, 1:[0,128,FFFF,128.030], 2:[0,128,FFFF,7.067]
137:38.3 + Calculate_GoodBlocks: (Mode=1, Mask=FFFF,45), Flag=0002
137:38.3    - Good Blocks=0, Bad Blocks=11568
137:38.3 + Calculate Disk Size: (Mode=1, Mask=FFFF, Ecc=45)
137:38.3    - FW Spare = 32,41
137:38.3    - CE=0,DIE=0, Plane=0: Good Block(E=0,O=0,F=0)=Size(-82,-82,-164)
137:38.3    - CE=1,DIE=0, Plane=0: Good Block(E=0,O=0,F=0)=Size(-82,-82,-164)
137:38.3    - CE=2,DIE=0, Plane=0: Good Block(E=0,O=0,F=0)=Size(-82,-82,-164)
137:38.3    - CE=3,DIE=0, Plane=0: Good Block(E=0,O=0,F=0)=Size(-82,-82,-164)
137:38.3    - Mode=1: (E=0,O=0,F=0), Size=0 MB, HP=02
137:38.3 + Calculate_GoodBlocks: (Mode=2, Mask=FF,255+60), Flag=0002
137:38.3    - Good Blocks=0, Bad Blocks=11568
137:38.3 + 55AA Test Result-0: Good Block=0
137:38.3 +-----------------------------------------------------+
137:38.3 + Reverse Test ... ... (FFFF), DWL=0, Tm=50, TestPage=0-th
137:38.7    + 0 Block been tested, 0 New Error Block
137:38.7 + Double Check Block Scan ... 0-0(FFFF), Marker=C2
137:38.7    + 0-0-0000: 
137:38.7    + 0-0-0040: 
137:38.7    + 0-0-0080: 
137:38.7    + 0-0-00C0: 
137:38.7    + 0-0-0100: 
137:38.7    + 0-0-0140: 
137:38.7    + 0-0-0180: 
137:38.7    + 0-0-01C0: 
137:38.7    + 0-0-0200: 
137:38.7    + 0-0-0240: 
137:38.7    + 0-0-0280: 
137:38.7    + 0-0-02C0: 
137:38.7    + 0-0-0300: 
137:38.7    + 0-0-0340: 
137:38.7    + 0-0-0380: 
137:38.7    + 0-0-03C0: 
137:38.7    + 0-0-0400: 
137:38.7    + 0-0-0440: 
137:38.7    + 0-0-0480: 
137:38.7    + 0-0-04C0: 
137:38.7    + 0-0-0500: 
137:38.7    + 0-0-0540: 
137:38.7    + 0-0-0580: 
137:38.7    + 0-0-05C0: 
137:38.7    + 0-0-0600: 
137:38.7    + 0-0-0640: 
137:38.7    + 0-0-0680: 
137:38.7    + 0-0-06C0: 
137:38.8    + 0-0-0700: 
137:38.8    + 0-0-0740: 
137:38.8    + 0-0-0780: 
137:38.8    + 0-0-07C0: 
137:38.8    + 0-0-0800: 
137:38.8    + 0-0-0840: 
137:38.8    + 0-0-0880: 
137:38.8    + 0-0-08C0: 
137:38.8    + 0-0-0900: 
137:38.8    + 0-0-0940: 
137:38.8    + 0-0-0980: 
137:38.8    + 0-0-09C0: 
137:38.8    + 0-0-0A00: 
137:38.8    + 0-0-0A40: 
137:38.8    + 0-0-0A80: 
137:38.8    + 0-0-0AC0: 
137:38.8    + 0-0-0B00: 
137:38.8    + 0-0-0B40: XXXXXXXXXXXX
137:38.8    + 1-0-0000: 
137:38.8    + 1-0-0040: 
137:38.8    + 1-0-0080: 
137:38.8    + 1-0-00C0: 
137:38.8    + 1-0-0100: 
137:38.8    + 1-0-0140: 
137:38.8    + 1-0-0180: 
137:38.8    + 1-0-01C0: 
137:38.8    + 1-0-0200: 
137:38.8    + 1-0-0240: 
137:38.8    + 1-0-0280: 
137:38.8    + 1-0-02C0: 
137:38.8    + 1-0-0300: 
137:38.8    + 1-0-0340: 
137:38.8    + 1-0-0380: 
137:38.8    + 1-0-03C0: 
137:38.8    + 1-0-0400: 
137:38.8    + 1-0-0440: 
137:38.8    + 1-0-0480: 
137:38.8    + 1-0-04C0: 
137:38.8    + 1-0-0500: 
137:38.8    + 1-0-0540: 
137:38.8    + 1-0-0580: 
137:38.8    + 1-0-05C0: 
137:38.8    + 1-0-0600: 
137:38.8    + 1-0-0640: 
137:38.8    + 1-0-0680: 
137:38.8    + 1-0-06C0: 
137:38.8    + 1-0-0700: 
137:38.8    + 1-0-0740: 
137:38.8    + 1-0-0780: 
137:38.8    + 1-0-07C0: 
137:38.8    + 1-0-0800: 
137:38.8    + 1-0-0840: 
137:38.8    + 1-0-0880: 
137:38.8    + 1-0-08C0: 
137:38.8    + 1-0-0900: 
137:38.8    + 1-0-0940: 
137:38.8    + 1-0-0980: 
137:38.8    + 1-0-09C0: 
137:38.8    + 1-0-0A00: 
137:38.8    + 1-0-0A40: 
137:38.8    + 1-0-0A80: 
137:38.8    + 1-0-0AC0: 
137:38.8    + 1-0-0B00: 
137:38.8    + 1-0-0B40: XXXXXXXXXXXX
137:38.8    + 2-0-0000: 
137:38.8    + 2-0-0040: 
137:38.8    + 2-0-0080: 
137:38.8    + 2-0-00C0: 
137:38.8    + 2-0-0100: 
137:38.8    + 2-0-0140: 
137:38.8    + 2-0-0180: 
137:38.8    + 2-0-01C0: 
137:38.8    + 2-0-0200: 
137:38.8    + 2-0-0240: 
137:38.8    + 2-0-0280: 
137:38.8    + 2-0-02C0: 
137:38.8    + 2-0-0300: 
137:38.8    + 2-0-0340: 
137:38.8    + 2-0-0380: 
137:38.8    + 2-0-03C0: 
137:38.8    + 2-0-0400: 
137:38.8    + 2-0-0440: 
137:38.9    + 2-0-0480: 
137:38.9    + 2-0-04C0: 
137:38.9    + 2-0-0500: 
137:38.9    + 2-0-0540: 
137:38.9    + 2-0-0580: 
137:38.9    + 2-0-05C0: 
137:38.9    + 2-0-0600: 
137:38.9    + 2-0-0640: 
137:38.9    + 2-0-0680: 
137:38.9    + 2-0-06C0: 
137:38.9    + 2-0-0700: 
137:38.9    + 2-0-0740: 
137:38.9    + 2-0-0780: 
137:38.9    + 2-0-07C0: 
137:38.9    + 2-0-0800: 
137:38.9    + 2-0-0840: 
137:38.9    + 2-0-0880: 
137:38.9    + 2-0-08C0: 
137:38.9    + 2-0-0900: 
137:38.9    + 2-0-0940: 
137:38.9    + 2-0-0980: 
137:38.9    + 2-0-09C0: 
137:38.9    + 2-0-0A00: 
137:38.9    + 2-0-0A40: 
137:38.9    + 2-0-0A80: 
137:38.9    + 2-0-0AC0: 
137:38.9    + 2-0-0B00: 
137:38.9    + 2-0-0B40: XXXXXXXXXXXX
137:38.9    + 3-0-0000: 
137:38.9    + 3-0-0040: 
137:38.9    + 3-0-0080: 
137:38.9    + 3-0-00C0: 
137:38.9    + 3-0-0100: 
137:38.9    + 3-0-0140: 
137:38.9    + 3-0-0180: 
137:38.9    + 3-0-01C0: 
137:38.9    + 3-0-0200: 
137:38.9    + 3-0-0240: 
137:38.9    + 3-0-0280: 
137:38.9    + 3-0-02C0: 
137:38.9    + 3-0-0300: 
137:38.9    + 3-0-0340: 
137:38.9    + 3-0-0380: 
137:38.9    + 3-0-03C0: 
137:38.9    + 3-0-0400: 
137:38.9    + 3-0-0440: 
137:38.9    + 3-0-0480: 
137:38.9    + 3-0-04C0: 
137:38.9    + 3-0-0500: 
137:38.9    + 3-0-0540: 
137:38.9    + 3-0-0580: 
137:38.9    + 3-0-05C0: 
137:38.9    + 3-0-0600: 
137:38.9    + 3-0-0640: 
137:38.9    + 3-0-0680: 
137:38.9    + 3-0-06C0: 
137:38.9    + 3-0-0700: 
137:38.9    + 3-0-0740: 
137:38.9    + 3-0-0780: 
137:38.9    + 3-0-07C0: 
137:38.9    + 3-0-0800: 
137:38.9    + 3-0-0840: 
137:38.9    + 3-0-0880: 
137:38.9    + 3-0-08C0: 
137:38.9    + 3-0-0900: 
137:38.9    + 3-0-0940: 
137:38.9    + 3-0-0980: 
137:38.9    + 3-0-09C0: 
137:38.9    + 3-0-0A00: 
137:38.9    + 3-0-0A40: 
137:38.9    + 3-0-0A80: 
137:38.9    + 3-0-0AC0: 
137:38.9    + 3-0-0B00: 
137:38.9    + 3-0-0B40: XXXXXXXXXXXX
137:38.9    - 0 Block been scanned, 0 New Error Block
138:45.2 * Erase takes 00:01:06, (Found 1 NoResponse Blocks) 2, Continue Error=1
138:45.2 + New ISP to Save IB Table.
138:45.2 + Free PC RAM: 1085/2047 MB
138:45.2 [DefectBlock] .. C3
138:45.2 + CE-0(Die-0): ### All Bad ###
138:45.2 + CE-1(Die-0): ### All Bad ###
138:45.2 + CE-2(Die-0): ### All Bad ###
138:45.2 + CE-3(Die-0): ### All Bad ###
138:45.2    - Total 11568 Bad Blocks
138:45.2 O.PA[]=
138:45.2 O.SA[]=OOOOOOOOOOOOOOOO
138:45.2 + Calculate User BIN ... CE(0-3)
138:45.2    - Bad Wl = 0,0
138:45.2    - FW Spare = 32,41
138:45.2    - Calculate capacity D1 : WL(Good/Bad) = 128 / 0
138:45.2 + D1 Good Block(E=0,O=0,F=0)
138:45.2 + F0: T24 special Mode = 00, Size = 0 MB
138:45.2 ### Err: ZERO Capacity: 0 (MB)
138:45.2 ### F0-Err:0074 ###
138:45.2 [RESULT] ErrorCode : 0074
138:45.2 + Static Summary: B=0   ,P=0   ,S=0   ,Others=0   ,D1B=0   ,D1P=0   ,D1S=0   ,D1Others=0   ,

[ 2020-04-30 13:39:12 ]
[ UPTool takes 02:18:45 ]

网友B:
我走的弯路和你差不多。我是紫色的32g双贴,带灯款。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8) - F/W 01.05.30 [2015-06-15]
闪存识别码:  B5846454A900 - Spectek MT29F128G08CBCCB [MLC-16K]
量产黑的白的什么都用了,最后和你一样软件是2.093版本 也不行  ‘而且’量产识别颗粒  是29f256g08c    2ce
下面重点来了,我下载了 软件是2.094版本 ht  tp://down2.upantool.com:88/file/software/mass/Phison/2018/UPTool_V2.094.zip
使用,自动识别颗粒,不强制2ce,颗粒 正片,ecc 自动,……    黑片,不自动 失败好几次

网友:
ht tp://down2.upantool.com:88/file/software/mass/Phison/2018/UPTool_V2.094.zip
使用,正片。自动ecc

网友B:
去下个2.094版本,发布了地址不通过。百度找下,然后点自动识别颗粒,自动ecc,正片颗粒……启动照原来的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2.094版本,发布了地址不通过。百度找下,然后点自动识别颗粒,自动ecc,正片颗粒……启动照原来的填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2.094版本,发布了地址不通过。百度找下,然后点自动识别颗粒,自动ecc,正片颗粒……启动照原来的填 ...

用的还是原来的量产软件 之前是设置错误了
现在量产通过了 但是现在 64G变成16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2.094版本,发布了地址不通过。百度找下,然后点自动识别颗粒,自动ecc,正片颗粒……启动照原来的填 ...

可以了

网友C:
黑片工具开了速度太慢 这个有正片工具可以搞的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片工具开了速度太慢 这个有正片工具可以搞的为什么不用

64G 量产要8个小时 吃不消

网友C:
引用 楼主:
64G 量产要8个小时 吃不消

正品工具量产过程几分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工具量产过程几分钟就好了

反正晚上 开机 量产 明天早上就好了 就是读写速度堪忧!

网友(2020-12-30):
引用 楼主:
反正晚上 开机 量产 明天早上就好了 就是读写速度堪忧!

怎么设置的,我也是64G,量产后变成32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走的弯路和你差不多。我是紫色的32g双贴,带灯款。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 ...

我的是64G量产后变成32G了,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晚上 开机 量产 明天早上就好了 就是读写速度堪忧!

能不能截个图,如何设置才能恢复64G

网友:
如果各位量产后容量变小了,关键点就在CE设置这边,
所有芯片都有对应的颗粒数,单颗粒的如果你硬要开成两个颗粒,自然容量就变小了。
其次,要写正确的ID。
真实服了一个量产教程还藏着掖着。真实格局小。

网友:
两页关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