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查移动空调并改造双通道出风

楼主(2020-04-29):
研究了很久,最后在转转上买了一台二手的,送到家里500块钱。

这个牌子应该还可以在国内做,移动空调,也就这几个厂家。其他的志高啊,新科,荣事达都是三无产品。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地址,没有联系电话。

借用桌面上的一个图片参数。

今天先到这里,明天继续。

补充内容 (2020-5-12 20:17):
标签是980w,实际功率就是850左右。

网友A:
改成冷热双用,再加一根PTC发热管完美!!!

网友B:
利用风道把热量排出去吗?这东西压缩机在室内噪声是个问题,如果真的如图53db勉强还可以接受。

网友C:
小宝宝几个月啦?

网友D:
风道在哪里?根本没看到

楼主:
改造的时候太紧张了。没有拍照片,这是改造后的结果。效果很理想,14平米的地方温度能够拉到25度,室外温度31度。非常好,但是老妈说噪音有点大,已经又卖出去了。其实我觉得噪音不大,正常说话完全可以听得见。和落地扇开最大档差不多。

楼主:
想咨询一个问题之前发过的帖子,再次编辑应该怎么办?

楼主:
老妈说有点噪音,和落地式开最大差不多。又卖出去了,580卖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宝宝几个月啦?

两个多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道在哪里?根本没看到

看后期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冷热双用,再加一根PTC发热管完美!!!

广州地区,加热都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风道把热量排出去吗?这东西压缩机在室内噪声是个问题,如果真的如图53db勉强还可以接受。 ...

效果很好。噪音,怎么说呢,没有一起测量,大概和落地式开最大差不多。

网友:
嗓音。特别是老人家,一点就醒。右上角齿轮标可编辑

网友:
买回来折腾一下

网友E:
下面的管道用什么固定,和用什么风扇?

楼主(2022-04-21):
引用 网友E:
下面的管道用什么固定,和用什么风扇?

先用纸板做个壳子,在开洞,胶布粘住。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和窗机差不多的,噪音可能比窗机略大些,以前窗机都能忍,这个咋就不行了

网友:
厉害了,这玩意儿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