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出来,接2组led,电流会平均分配吗。

楼主(2020-04-29):
就是恒流出来,,比如200ma,led数量一样,型号一样,,并联2组,,电流是每组100ma吗,多组并联对恒流电源没影响吧。自己不去搭电路实验了。

网友A:
led的驱动是恒流源,分流而已,电压不变(功率也不变),而且你这样操作实际亮度提升基本不明显,唯一的就是降低发热提高灯泡寿命【理论上如此,大部分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如果其中一组灯珠坏了一颗,那么另一组灯珠就要承受多一倍的电流,对整组灯珠不利,可以的话将两组灯珠中间节点连接起来,相当于先并后串,相对保险一点,如果其中一颗灯珠出问题,最多也就累死跟它并联的那一颗而已

楼主:
买了些驱动芯片,,这样可以方便搭,2组  3组   4组  只要一个驱动电路。亮度不够就把led并上去,,不需要在增加驱动芯片了,坏一组,总电流增加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中一组灯珠坏了一颗,那么另一组灯珠就要承受多一倍的电流,对整组灯珠不利,可以的话将两组灯珠中间 ...

不过led买的便宜的,,3元200颗。。你说的也有道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驱动是恒流源,分流而已,电压不变(功率也不变),而且你这样操作实际亮度提升基本不明显,唯一的就 ...

原本电路50ma,,我是买的驱动芯片把电流增加到100ma,,正好给2路用,led安全电流50ma,驱动芯片可以随意设置电流的。

网友C:
电流不会平均分配,多少还是有些差别的。
买的LED改装灯板,有段时间就是用的这种方法,2到3个同功率的灯板,共用一个恒流源,结果还是一坏,所有并联的基本上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会平均分配,多少还是有些差别的。
买的LED改装灯板,有段时间就是用的这种方法,2到3个同功率的灯板 ...

输出电流不变,,并联就是把电流分了,,坏还是你的恒流源做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不变,,并联就是把电流分了,,坏还是你的恒流源做工不行吧,。 ...

买的灯板,或者维修过的led灯,电源坏的几率为零,99.99%都是灯珠坏,所以现在使用,还是一个电源只驱动一个灯板,使用时间感觉比并联同功率的灯板寿命还要长

网友:
几乎是平均的,不会差太多

楼主:
是平均的。。玩残了2块板子有点可惜。。买了些松下led灯板。

网友D:
有没有遇到过塑料做基板的LED灯条?这个上面的LED灯珠不知道卖家是怎么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遇到过塑料做基板的LED灯条?这个上面的LED灯珠不知道卖家是怎么焊上去的 ...

热风枪吹化焊锡,,快速安装,,或者有多层的。

网友E:
来点图片把你的宝贝分享下呗,灯珠什么样的,感觉不贵,安鑫家的?驱动什么样,几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点图片把你的宝贝分享下呗,灯珠什么样的,感觉不贵,安鑫家的?驱动什么样,几v的 ...

安鑫家买的便宜货,3元200个,50ma电流。买了2种驱动芯片。。没有铝基板要焊接难度大点。设定100ma。可以2路LED发光。这样可以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