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铁壳是啥东西

楼主(2020-04-29):
一个捡的控制器,里面有几块板上,这应是电源板子,上面那个铁壳是什么元件呢?四个并排LM317

网友:
一个X电容+二个Y电容+两个保险。
一个LM317可提供1.5A电流,四个并联=6A电流。

网友:
一只电源滤波器,又称电源EMI滤波器。

网友:
滤波器啊,四只LM317赚大了哇

网友:
电源滤波器,现在很多开关电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