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来点玄学!复刻《无线电与电视》杂志创刊50周年纪念版耳放

楼主(2020-04-29):
没事干搞点玄学 没箱子只能推耳机 于是做个耳放玩
找了个电路图不太简单又不太复杂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创刊50周年纪念版耳放
电路图如下

先大概分析一下
基本架构是运放放大电压+二极管偏置ab类放大器放大电流+大环负反馈
相当传统或者说稳定的设计 只要运放没啥毛病基本上声音不会太差
电源部分双绕组全桥整流出正负电源 不稳压直接供给功率级(晶体管,另外经过齐纳二极管稳压一下供给运放 这就有点精准阉割的味道了
于是乎就在这个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的电路:

对比原版电路设计上的主要改动:
  • 全 员 贴 片:贴片元器件具有更小的寄生参数,有利于提高性能
  • 支持全波和全桥整流:现在支持单双绕组的变压器,不挑变压器了
  • 分离运放和功率级的电源:隔离功率级大电流在电源母线上产生的电压纹波,为运放提供更纯净的电源
  • 支持贴片和直插封装的运放:字面意思 二选一
  • 双面板:更多更广的地线 铺地减少耦合噪声
板子长这样
有必要提一下的是
1.长边中间那个螺丝孔接的是地,可选接屏蔽层或者机壳 其他四个孔没有电气连接
2.DC005插座接的是单绕组交流电 接直流不能正常工作
3.接线端子可以接组交流也可以接双绕组交流 但是组交流必须接到板子背面打圈的那两个桩上面 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三天之内板子到手

duang的一声焊完了
镀金耳机插孔挺好看

因为直接接电脑或者手机用所以没必要上音量电位器 直接短接了

全桥整流部分 用的是SS16 SMA封装的二极管用什么都行 反正本木耳听不出声音区别 电容有点小了 原设计是2200uf 暂时没有这么大的

运放部分用了78L12+79L12稳压 减少电源噪声

对管用的是MJE243+MJE253 注意安装方向
下面22欧电阻是限流保护电阻 追求高推力的可以短接 但是耳机可能火葬场

和耳机合个影

实测用一个小变压器就足够推动这个耳机

电子琴的电源拆掉了内部的整流滤波部分 直接输出交流

听感是很主观的东西 不敢乱说 但是低音部分下潜更好 并且音量足够
底噪不可闻
也花不了多少钱 所以还是值得折腾一下的
最后是文件下载和立创eda链接:
https://oshwhub.com/hbozyq/50TH_Anniversary_AMP

觉得有点意思的话在这里给我加点m,在立创eda收藏点赞来支持我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牛掰,做得真漂亮

网友:
一直想搞个电子管的耳放,变压器太难搞了

网友:
好像就是拜亚的a1耳放吧?

网友:
不知怎么改成全平衡的耳放

网友(2022-05-05):
做得真漂亮, 楼主高手

网友:
既然都打板子,把中点直流保护也加上去吧。单绕组变压器一头接地线,另外一头接全桥的任意一个接头就可以了吧,没必要多加两个二极管和限定接那两个画圈的接点。单绕组整流出正负电源相当于半波整流,功率计的纹波应该比较大,滤波还要加强

网友(2024-03-23):
手里还有个打磨版耳放,用了十多年还是很舒服,再搞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