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行车记录仪改电池后,还是显示电量不足,求指导

楼主(2020-04-29):
这个行车记录仪是电池不行淘汰下来的,之前改过法拉电容貌似把充电电路搞掉了一个电阻(设想是参照网上教程改充电电流)。现在换上手机电池后,只用了200mah左右就显示没电了(用usb电流表充满测得),自动关机后电池还有4V电压。 感觉应该是电池内阻不行,这个电池放的比较久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测电池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亚克力用UV胶粘外观好看

网友A:
这仪有什么优势么?值得弄个壳。
没明白你意图。既然怀疑电池,换。

网友:
用充电宝上大点的铝塑外壳电池,或者2节18650,法拉电容器等试试。楼主的记录仪镜头鱼眼现象有点明显,其实G7x原厂镜头广角端,放在其它一英寸感光片单板机上,也会发现鱼眼现象。我的运动相机配超广角镜头,发现安霸和部分联咏凌阳等,变成枕形失真现象,有些关掉鱼眼矫正能变回超广角,有的关不掉只好换3毫米普通广角M12镜头。楼主的记录仪也可以像我试试先换成非鱼眼超广角,在镜头成像够好的前提下考虑外壳和无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仪有什么优势么?值得弄个壳。
没明白你意图。既然怀疑电池,换。

给小孩玩的,在家闲着找事做

网友:
粘的太不美观了,用uv胶无痕.

网友:
用过好几个行车记录仪,内置的电池都很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