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找到一个断了的老金士顿优盘,有个焊盘搞不清在哪。

楼主(2020-04-29):
求指点,有个焊盘的点找不到,帮忙看看从哪飞线。
小白一个。

楼主:
就是最上面的那一个掉了的焊盘,旁边都没有漏铜。不知道往哪焊,

楼主:
就最上面第一个的焊盘我找不到路径

网友:
最上面是VCC,旁边有一个过孔,看一下反面走线

网友:
上面电源正~

网友:
rt,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