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酷开电视屏幕故障求助 显示开机画面(COOcaa)字样,随后屏幕全暗

楼主(2020-04-29):
酷开电视可以开机并显示开机画面(COOcaa)字样,随后屏幕全暗,凑近仔细观察发现有显示但非常暗基本不可见。偶尔正常显示,但几率很小。请教论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背光完蛋了???

网友A:
用手电照屏幕看看有画面没,有,查背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照屏幕看看有画面没,有,查背光吧

看过,有画面的。开机画面正常(白色背景加红色的字)

楼主:
用手电照屏幕看得见画面的。另外开机显示正常的画面白底红字没问题,关键是还没到主页面就黑了。

网友:
偶尔能正常显示?确定灯珠全部正常,那只能是修恒流电路了,,,,,

楼主:
用手电照屏幕看是有画面的

网友B:
进工厂模式看看,百度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工厂模式看看,百度一大堆。

关键是进了工厂模式也黑屏看不见。

网友:
开机正常,运行某元件一热失效断了。关机凉后,又好了。

网友:
黑屏后有显示,典型背光问题,背光LED有一个或者几个损坏。更换或维修背光,不建议自己动手,拆屏有极大风险。至于某些人说什么调总线,原件热稳定性,不知道那些人看帖子内容没有,一顿瞎JB说。

网友:
大概率背光电路电容失效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