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小型液晶屏中心发黑

楼主(2020-04-29):
以前在老站发贴问过,最近找到了比较完美的维修方法。
老站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2253

总的来说,就是液晶屏背后的铝膜氧化,变成透明,无法反光了。

把铝膜撕下来,是这样。

当时只能用白纸放在屏幕后面,虽然能看见,但是效果不太好。

有重影,分析是因为白纸不带胶,跟屏幕是离开的,视觉误差导致,而且白纸反光也差,要用银色的材料才行。后来我试过用零食包装袋内面的银膜,反光度好了很多,但是始终不带胶,跟屏幕无法紧贴,效果还是差点。如果用双面胶呢,双面胶本身的透明度不好,导致银膜反光变差。

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一种比较完美的材料代替背面的铝膜了。
这个叫防透磨砂银反光镜面玻璃贴膜。

贴膜有两种,一种是两面都是镜面银色,那个是半透明的,就是贴了之后,从屋内可以看见屋外的,比较常见。
我们要不透明的这种,贴了之后在屋里也看不到屋外的,不要买错了。
这个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色那面带胶。把液晶屏的铝膜撕下,用WD-40之类的清理干净残胶,再贴上这个反光膜,如下

真是完美,反光一流,重影完全消失,不说的话没人知道是修过的。家里的一个万用表和两个小计算器也是这样修复了,太开心了。

网友:
多谢分享,又学会一招

网友:
实践出真知,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早发帖不好吗,我扔了好多东西呢。

网友A:
最近还真需要这个 方不方便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还真需要这个 方不方便给个链接

我买的那家居然下架了……
就用这个可以搜出其它家的--防透磨砂银反光镜面玻璃贴膜

网友:
厉害了,涨知识了,我的万用表也黑了,目前还能看,等完全不行了,也要拆开来修修

网友:
不错,4元包邮1米。比淘地摊便宜,我UT70A表是大屏,地摊上电子血压器要好几块呢。只想要屏膜。

网友:
带胶的全反光膜确实不好找,多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家居然下架了……
就用这个可以搜出其它家的--防透磨砂银反光镜面玻璃贴膜 ...

是买从屋里屋外看都看不透的么?还有其他要求么?比如颜色。能看看你的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买从屋里屋外看都看不透的么?还有其他要求么?比如颜色。能看看你的样品? ...

你搜了就看到图了,一面银一面磨砂,好像只有一种颜色,不透光。另外一种双面银,透光的,不要买。这是我买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1-12):
感谢分享,淘宝上找到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厉害。

网友:
太感谢LZ 的分享,我也在找这个来换

网友:
买到了,商品名字里只字不提液晶背光纸,看来卖方不知道这个东西更多的作用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厉害,我试了很多种,就是没想到用磨砂反光贴膜。

网友:
观察与思考:
感觉哪里不对?对比度似乎变弱了?试试把拆下来的背膜转90度放背后是不是屏幕会变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