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技嘉主板B75-d3v主板,放了一段时间跑码4F 32

楼主(2020-04-29):
如题,技嘉的B75主板,放置一段时间口现在拿出来用,结果主板检测卡跑到4F 32就又重新跑码,不停从复这个码就不进了!如何修复?

网友:
清BIOS试试

网友:
抠电池 不行刷bios

网友:
主板电池取下来量下电压

网友:
4F是内存问题,但是也不排除CPU坏了.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百度一下代码,或者替换法找问题,这个道理要记住了。

网友:
BIOS取电池清除.内存条金手指擦干净。

网友:
4F不是內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