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搅拌机烧了马达,拆下来后是重新绕线修复还是别有所图呢?

楼主(2020-04-29):
搅拌机用了四年多了,绞肉的时候估计扭力过大烧了。某宝某多等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中间那个转子可以整个买过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A:
自己慢慢绕。换粗铜丝

网友B:
如果是定子,可以拆下线包重绕。如果是转子,买新的吧。这东东是高速电机,自己绕的转子动平衡难于调校 。。。

网友C:
愿意折腾就绕起来,支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定子,可以拆下线包重绕。如果是转子,买新的吧。这东东是高速电机,自己绕的转子动平衡难于调校 。 ...

的确是这样,没有专业水平搞不定

网友D:
楼主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混数码之家的都非得啥都要修

网友:
把尺寸发给卖家,应该是能找到合适的。。。不一定上架了,某宝没有可去,某巴巴找厂家。。。
这种串励电机不会用小众尺寸,场子越小,配件越大路货。。。

另外如果绝缘正常,可以看下过热保险。。。

网友E:
好像是转子烧线圈,能手绕的话,先拆开线圈统计匝数,再做个绕线圈框架,做好一组线圈,按正确方向加绝缘纸嵌入硅钢,低压测试能转动后,给线圈上胶或加绝缘片嵌入,防止高速甩到定子。不会修的话,不如网上买个尺寸,和输出轴差不多的电机换上。

网友F:
换个895电机改低压,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绕。换粗铜丝

内转子烧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折腾就绕起来,支持折腾

没绕过这个,还真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定子,可以拆下线包重绕。如果是转子,买新的吧。这东东是高速电机,自己绕的转子动平衡难于调校 。 ...

看来只能拆铜线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混数码之家的都非得啥都要修

所以说,这算是“一种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转子烧线圈,能手绕的话,先拆开线圈统计匝数,再做个绕线圈框架,做好一组线圈,按正确方向加绝缘纸 ...

合适的一下子还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895电机改低压,效果很好

这是真的么?

网友G:
转子烧了还是换电机吧,看定子线圈应该是铝的,不值得修了,绕好转子动平衡也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子烧了还是换电机吧,看定子线圈应该是铝的,不值得修了,绕好转子动平衡也难做 ...

要是铝线的话,就没玩头了。

网友:
把机器外观发一下

网友:
用 电钻 带动,免得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