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指正我的全天侯太阳能与额定电源互换的电路图。

楼主(2020-04-29):
各位师傅:

        我想在自家阳台上搭建一个微型的水倍系统:计划给水泵供电的是太阳能板(5V-6V)和从室内拉出一条220V转5V的额定电源。为了全天侯保障水泵无缺席供电,我搞了一个太阳能板与额定电源互换的电路图(即:有太阳光时就由太阳能板供电抽水,无阴天或晚上时就换成额定电源供电抽水。待到有太阳光时又由太阳能板供电抽水。。。。。。)。
        由于本人对电路一知半解,画出的电路图也粗枝滥造,不成熟的地方恳请各位师傅对我下面的电路图给予指正并加于修改。这儿我先向各位师傅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只用一个继电器就能实现你的要求,就是直接用太阳能板为继电器动作线圈供电,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连接市电,常开触点连接太阳能板。这样夜间用市电抽水,白天太阳能板发电,电压达到5V,继电器吸合,转为用太阳能为水泵供电。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沙发的思路简单  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只用一个继电器就能实现你的要求,就是直接用太阳能板为继电器动作线圈供电,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连接市 ...

您的意思是说,不用这么多个继电器吗?试问一个继电器,常开点和常闭连接太阳板和市电的正极还是负极?还有,把S8550三极管给取消吗?
能否为我画一张电路图让我看明白些?

楼主:
请教问题:
              220V转5V额定电源的正负极是处在全天侯供电的情况下的,象图上把太阳板的负极、水泵负极和额定电源的负极一同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请问是否可行???会烧继电器或水泵吗?

比如说:白天有太阳光线强的时候,太阳能板正常供电了。这样子照图上所示。继电器的线圈和水泵的负极不是受到来自太阳能板和额定电源两方面负极的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问题:
              220V转5V额定电源的正负极是处在全天侯供电的情况下的,象图上把太阳板的负极、 ...

如果要隔离,可以把继电器换成双刀双掷的

网友C:
各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隔离,可以把继电器换成双刀双掷的

只能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能否画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问题:
              220V转5V额定电源的正负极是处在全天侯供电的情况下的,象图上把太阳板的负极、 ...

如果你的继电器是单独一个太阳能板供电那再好不过了  我画的这个有一个弊端  泵和继电器同时用一个太阳能供电时 泵会消耗一部分电  当光照原因电压降低时继电器释放瞬间泵断电 同时消耗在泵上的电会瞬间给继电器  继电器再次吸合  如此循环 此时继电器像一个电铃 直至降至继电器无法吸合的电压为止  另外太阳能负极、继电器负极、直流电源负极、泵负极都接在一起在此电路中完全没问题  继电器最好单独一个板供电或考虑其它方案

网友D(2020-08-12):
理论上来说,mos比继电器更省电,另一方面,太阳能发电时高时低,高了,继电器线圈可能发热,低了可能像楼上分析的会来回摆动。既然有5V常电,最好是用一个迟滞比较器来控制mos管,太阳能电板电压5.1-4.9时候水泵由太阳能供电,否则切换到5V常电,这样有个小幅度范围设定可以避免频繁切换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说,mos比继电器更省电,另一方面,太阳能发电时高时低,高了,继电器线圈可能发热,低了可能像楼 ...

请问如何搞?能否抽空帮忙画一张电路图?

网友:
9楼异向串二极管最好无缝切换为了效率市电电源调至4.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说,mos比继电器更省电,另一方面,太阳能发电时高时低,高了,继电器线圈可能发热,低了可能像楼 ...

MOS 容易坏 还要驱动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