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易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0-04-29):
TP4056锂电池充电电路很实用,它将来自充电器的5v电源转换成4.2V给锂电池充电,能提供最大1A的充电电流。还能检测充电电池的温度。

附张电路图,改变电路图中Rprog电阻阻值即可改变充电电流,二只信号灯,充电时红灯亮,充满时红灯熄灭绿灯亮。
充电插座采用MICRO-USB座。

用TP4050组成的电路对锂电池充电比较理想。但市场多见的充电器用这种方法的不多。我自己动手花了十几分钟,实现对锂电的理想充电。

这是在网上购买的TP4056 1A锂电池专用充电板,插电即可应用,PCB标注FC-75部分是接NTC的,这里暂不用温度功能。

板上接出二根输出线

手头有些线鼻子,大小都有些,选了小的,开口能上M3的螺丝。

将线鼻子焊上

线鼻子上用螺丝装上块磁铁,这磁铁是LED灯具的附件,它吸在铁板上,用螺丝固定LED灯盘。修过LED灯的都知道。

为监测充电过程,用了个USB电压电流表,还有安时计功能。三年前买的,一直在用。顺手了。不监测也就不用。

一套锂电池充电设备,齐了。

就这样充电,磁铁吸住锂电的二极,正负极不要搞错。磁铁的吸力有劲,不会脱落。红灯亮正在充电,表上可以监测电流电压和电量。

电充满了,蓝灯亮起,表上电流为零。
小东东不做盒子了,不要电池夹子。一小片PCB,不占地方,放在盒子里,用时拿出来。便于收纳。也还方便。

网友:
楼主是个细致的人
正极用红线就好了  或者套个热缩管 或胶布标识一下

网友:
这个创意真好,输出线用不同颜色就更完美了

网友:
明天我也做几个玩玩

网友A:
这和咱们一般单芯充电宝用的有个小电感线圈的保护板功能一样不?还是说只是另一种实现方式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A:
这和咱们一般单芯充电宝用的有个小电感线圈的保护板功能一样不?还是说只是另一种实现方式 ...

使用TP4056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锂电池充电方式,市场TP4056有许许多多的厂家供货,此方案较为完善。我只关注它的终结电压对锂电的寿命影响,其它都没有太多考虑。

网友B:
自动极性转换防反接搭个电路,,我没成功,,不然要烧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极性转换防反接搭个电路,,我没成功,,不然要烧充电板,。

充电器识别电池极性比较复杂。但有用。

网友C:
用带孔强磁方便多了,电线穿在磁孔,减少电阻。我不知道楼主这个电阻影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带孔强磁方便多了,电线穿在磁孔,减少电阻。我不知道楼主这个电阻影响多大。 ...

这是个好主意,改进了充电方案,很好。
做的那时是想试下TP4056,又找不到电池夹,顺手将手边的材料利用一下,搭起这个玩意,试完组件后感到此办法可行,方便。就写个帖子和朋友交流,结果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纷纷回帖。前面帖中有提醒标明正负极性的,现在你又提出用带孔的磁铁,将导线穿过孔直接与电池接触,都是好主意,一并采纳。谢谢!

网友:
终于明白4056和4057的区别。
4056支持1A电流,缺少电池防反接。
4057支持0.5A电流,有电池防反接,它多片并联时芯片截止电压不一致,高的先到触发停机信号,导致电池充不满。所以0.5A以下场合适用4057,以上适合4056。

网友:
看来我也做几个玩玩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