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容量表

楼主(2020-04-29):
自己DIY一个容量表,8-200v,内置了一个100a分流器,做了个3.3v-12v供电接口,现在是正品,各位大佬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挺高级啊

网友A:
早就在用了,测电瓶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在用了,测电瓶容量

你的输出带根线,我把输入输出都弄成3插了!

网友:
求套件,求电路

网友:
不错实用又好看

网友B:
能测磷酸铁锂吗?

网友:
不错,可惜我用小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磷酸铁锂吗?

都可以,他只是个测量表!

网友:
测充电的容量?

网友:
库仑计走起,设置好后充了多少容量,剩余多少容量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