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数显式高精度电池电量容量测试仪BT168D 9V 1.5V

楼主(2020-04-29):
精度还可以,就是红色推拉部分太紧了,刚10来块钱儿,挺实用

网友:
测电池挺好的哈,精度咋样

网友A:
五块钱应该可以够个电压表

网友:
就是个针对电池测量其带一定负载电阻的压降判断其内阻的方法,跟容量扯不上关系,

网友:
我用几块钱包邮的18650弹簧电池槽充电器和几毛钱的usb升压板还有几块钱的电压表头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块钱应该可以够个电压表

好像5元钱的电压表需要4点5伏外供电,好点的8元钱最低好像能到2点8伏外供电,如果测一节电池,通常需要一块9伏电池外供电,或者做低启动电压焦耳升压电路,加6伏稳压管,把升压供电和测量接在一起。楼主的电池测试仪,零几年在附近市场里见到过,最多是一个低电压供电表头,加一个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