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DOD lx550w行车记录仪,修理后摄像头不认问题。

楼主(2020-04-29):
后置摄像头不定期抽风,以为是后摄像头插座又接触不良了,结果,不是,换了个插座没换好,就继续折腾,结果好不容易焊好了,测线好像不大灵光,就去找人帮忙把线换了,回装时候用力过猛,把插座搞坏了,焊盘都没了,悲剧了,没办法,搞来搞去,好不容易焊结实了,接上,还是不认,检查发现焊接点正极接地了,到了usb测试座,量出来,前记录仪供电没出,拆机,发现标称d9一个s4的肖特基二极管烧了,管前电压,更换完后的管后电压,稳了,后摄像头插上去好了,轻轻敲敲,掉线了……看来可能是后摄像头里面坏了,拆了,有屏蔽罩,天,焊接好久,取下了拍个,发现没事啊,看不出坏在哪,然后用电子清洗剂把排线插口,usb座喷了喷,插电,冒烟了,哦豁,前记录仪的s4又烧了,唉,手上没零件了,算了算了,另外买了后摄像头,先用着吧。尴尬了。

网友A:
有个亲戚给的行车记录仪,后摄像头一直没装,前两天弄了弄后摄像头,开始是能出画面,但动动就不亮了,microusb头接触不良,剪了接线,花屏,再然后怎么弄后摄像头都不出画面了,,,,继续用没有后摄像头的行车记录仪。     现在怎么能测测后摄像头坏还是好呢?

网友B:
支持折腾,但说实话,就是憋不住想笑,哈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不如弄两个记录仪,前面弄联咏96660方案好点的,后面弄凌阳SPCA6330等实惠点的,或者前面弄两个旧凌阳SPCA635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亲戚给的行车记录仪,后摄像头一直没装,前两天弄了弄后摄像头,开始是能出画面,但动动就不亮了,micr ...

啊,一个尿性啊,天啊,怎么故障都相似啊,我跟你一样剪了线,然后接上发现不亮了,真是扯犊子呢,哎,你可能得检查后摄像头插口了,我用风枪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但说实话,就是憋不住想笑,哈哈哈哈

哎呀DOD东西很垃圾的,我都无力吐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