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改个联想前面板接线

楼主(2020-04-29):
攒了个二奶机,三大件淘宝淘的,机箱从电脑城花15块钱买了个联想的旧机箱回来。

成色不说,板材挺厚实的。唯一不足的就是前面板插头和普通主板不兼容,需要改针,不过这也难不倒我等屌丝

先看看几组线

四组线:前置usb2.0,音频线,读卡器,开关和LED。

其中,usb2.0和读卡器接口不用改了,接线顺序和普通9针的一样,只是在一边多了两组地线,插主板usb插针的时候,悬空就行了。

音频和开关接头需要改针。

买了一包双5pin的杜邦胶壳,和一些接线针,对于我这种爱折腾的人来说,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上。

下一步就准备把联想原来插头上所有的针全挑了,然后按定义顺序上到双5pin的杜邦胶壳里。

先看开关线

一共6根线,通过用万用表测量,结果如下:

正负极顺便也测出来了。

然后又用万用表把主板上插针定义量出来了

然后按顺序,往杜邦胶壳里塞引线就行了,联想机箱没有reset空着就行了。

这个接头完成!

本来以为音频线是最难的,因为线的数量最多,结果从百度一搜,直接搜出来了下面的示意图

颜色完全一对一,然后这个顺序,换杜邦胶壳就行了。

完工!

经过测试,所有接口和开关可用!

网友:
最反感联想这种做法,自己搞一套接脚定义,存心不想让别人动他的东西,坏了还要给他们修理费

网友:
严重鄙视联想的做法。

网友A:
哇塞搞得影驰的主板啊,不咋滴吧

网友:
联想,想都不要想。

网友:
支持一下,联想主要是音频接口比较不通用, 别的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搞得影驰的主板啊,不咋滴吧

二奶机,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
200多的中塔机箱也没联想的厚实,联想的普通机箱就是不能走背线

网友:
改完 拍一下  机箱正面照片啊 !

联想机箱的确够厚,算是钢板了
其它很多机箱  实为  镀锌铁皮

网友:
我的机箱好像是锋行系列的老机箱,据说带呼吸灯,可是我懒得折腾——其实时怕动手没动手能力,另外也不喜欢各种跑马灯晃得眼晕,于是只接了开机键……

网友B:
我是用普通机箱的线改过去的,用烙铁,显然你这个方法简单得多,不过我要按你这方法还得采购,所以直接上烙铁,其他材料都是现成的

网友:
可以改,挺伤神的,联想机箱确实扎实

网友(2020-06-20):
我是用普通机箱的线改过去

网友C:
正负极咋测  通电吗  机箱led貌似防烧  曾经总是乱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极咋测  通电吗  机箱led貌似防烧  曾经总是乱插

带电插就行,反了不亮。

网友:
哈有技术哪都香

网友:
我的几台机都是联想机箱,很沉,搞的我拎别的机器像拎空箱,不过联想机箱的硬盘位太少了。

网友:
留着图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普通机箱的线改过去的,用烙铁,显然你这个方法简单得多,不过我要按你这方法还得采购,所以直接上烙 ...

还是我们这种人实在

网友:
需要换杜邦胶壳吗?原来的不可以用?
直接挑针出来改。